[工仪] 桌面工具收纳架分享

楼主(2024-09-26):
桌面工具杂乱不好找,自己用纸壳简单做了个收纳架,但是有点小还是平的,不好拿取

拼多多找到一款盲盒收纳架很不错,还有很多种类似的样子

今天到了,拼接起来很不错,买的长是20CM,30CM的感觉有点宽占地方没有选,还没有撕膜和打孔,规划一下看怎么放置工具

希望给大家一些参考

楼主:
还没有撕膜和打孔,规划一下看看怎么放置工具,组装完成收纳架有些小幌,可以用胶粘接

网友A:
边缘这么粗糙的也能作为商品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缘这么粗糙的也能作为商品出售?

这是保护膜的原因,撕开非常平整

网友:
强迫症表示那两个挂钟一定要调到分秒不差
墙上这么多线,是什么用途呢

网友:
把那种磁吸条整上去,应该可以更便利一点

网友:
我早就想做一个,就是因为太懒

网友:
这创意非常好!新房拿到手就改一个。

网友:
创意非常好

网友:
还以为是自己做的吧

网友:
这个下面需要加配重吧?否则不太稳啊。

网友:
这个可以呀!!!

网友:
我都是放在箱子里面

网友:
其实找个竖着的方形盒子放着就最简单最好用

网友:
创意非常好。
纸盒子底部要放一些配重,铁板或大小螺丝、螺帽。

网友:
楼主,你墙上那些线收拾归纳下会整洁很多。还有那个键盘没用就丢了吧,占了很大的地方。

网友:
楼主搞这么专业一个防静电工作台,家里有个好领导

网友:
这创意非常好!

网友:
这创意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