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各位能工巧匠,有知道这种座面塑料文件盒的抽屉如何取出来么?

楼主(2024-09-26):
各位能工巧匠,有知道这种座面塑料文件盒的抽屉如何取出来么?

有东西掉到里面了。

网友:
你看一下哪里有缝隙
这种一般都是注塑拼装的,仔细拆可以无损

网友:
抽屉拉出来,两侧挡板往中间挤在再拉

网友:
就是个限位卡扣,大力

网友:
应该是左右两边有卡扣

网友:
仔细查看左右两侧应该各有个限位卡扣。。。

网友:
用不着拆抽屉吧,把其它抽屉的东西都拿出来,把整体倒过来控,掉进去的东西就出来了。

网友:
全卡扣拼装的,不好搞,

网友:
先把上盖卸下,然后就可以一层一层的拿出来。

网友:
抽屉前面板向上取下,再把抽屉盒子向后推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提示
成功取出来了
这样的结构:

技巧:拉出抽屉到锁止位置,双手托住(尽可能)靠近卡扣位,用力往上顶,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