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安卓手机 平板的 MICROUSB 口的OTG电路容易烧,或者失灵 或者接触不好

楼主(2024-09-26):
安卓手机 平板的  MICROUSB 口的OTG电路容易烧,或者失灵 或者接触不好

12年前的的一个 RK3066的平板电脑,最近实验,好像OTG失灵了,但可以连接到电脑,这个时候,并不需要供电。

楼主:
12年前的的一个 RK3066的平板电脑,最近实验,好像OTG失灵了,但可以连接到电脑,这个时候,并不需要供电。

OTG是要输出 5V的,所以,应该是供电的那个芯片烧了??保护二极管烧了?电容烧了???

网友:
俺也不知道啊

网友:
烧了接口你看不出来?  一般常见id脚接触不良

网友:
现在我的手机读不了内存卡

网友:
那就做个小板,OTG设备供电由小板转接口提供,小板 USB公头只连接三个点 D+ , D- ,地 。

网友A:
坏的少,一般是接触不良,因为otg需要输出电流,接触不良 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
一般会烧了供电的芯片

楼主:
MICRO USB母座容易烧的接触不良

网友:
曾经有个昂达平板   也是烧这个芯片,还查不到丝印https://www.mydigit.cn/thread-57781-1-1.html

网友:
一般是接触不良,烧可能是输入电压过高,用错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少,一般是接触不良,因为otg需要输出电流,接触不良 输出电压不稳。

的确是的,我的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