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两个房间共用空调的可行性?

楼主(2024-09-26):
因为1米左右的通风巷装空调效果有影响,装完散热空间大概40多厘米。有点想将其中一个房间与另外一个有空调的房间共享冷气。

在离地面2.8米高的地方,两个房间公共墙两端各钻一个70mm的孔。通过安装电脑机箱风扇进行空气交换。

涉及到几个问题:
1,风扇的风量如何计算。
2,两个通风孔都在上部,不知道制冷效果如何。(当然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最好)
3,声音传递的问题,隔墙有耳。一个老人房间一个孩子房间,问题不大。不过不使用时还是需要把孔盖住。需要设计一个方便操作的盖板,随时盖住通风孔。

网友:
换个专用的换气扇,电脑风扇功率实在太小了

网友:
有一种风扇叫空气循环扇,风力集中且比普通风扇吹得远,还可以大幅度摇头

另:不记得在哪看到了有一种类似百叶窗的空调外机导风格栅,可以把外机的风向转个45°,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两个房间应该有同朝向的外墙,这面外墙应该会被一面隔墙分开。
在这个隔墙和外墙交接的位置打个洞,把空调室内机挂在墙上,一半在洞这边,一半在洞那边。
就是遥控器只能在一个屋子用了。

网友:
必须上大流量的换气扇

网友:
1000多一个空调,搞这么麻烦 找个人工也要300.

网友:
可搞个中央空调。

网友:
空调导风管 空调导风袋  空调导风罩

网友:
换个1拖2的空调吧。
抑或把室内机出风口加导风板~如图:b拨想A房间单独给B房间供冷(或热);b拨向B房间单独给A房间供冷(或热);b拨到中间A、B房间同时供冷(或热)。

网友B:
劝你还是不要这样搞,是别白日做梦了,我这样结构的房间,等靠近阳台另一头冷下来,都要过一个小时,更不要说你打个洞过去,基本都是无用功的,估计要过3,4个小时才行。

网友:
想法可以实用不强

网友:
想想可以,实际情况还是得安装两个

网友:
以前用过一种圆形的换气扇,带快门样的弧形格栅帘能开启关闭,用拉线控制的。快门开启触发微动开关,风扇转。
两个房间公用空调不方便效果也不好。完全可以再装一台空调,外机放一起,延长连接管穿过共用墙。

网友:
       我打个比方,电热水器水箱水温50度的水,混水变成38度热水容易,38度热水混进30度冷水,无论开多久永远成不了38度。这个就像吧26室温的空气,抽到33度温度房间里,想让这间房变成26度,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房间应该有同朝向的外墙,这面外墙应该会被一面隔墙分开。
在这个隔墙和外墙交接的位置打个洞,把空调 ...

用带WiFi的空调,一边用自带遥控一边用手机遥控

网友:
不如装个一拖二的挂机。我的书房和卧室就装了个55的外机,书房用的35的内机,卧室用的26的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劝你还是不要这样搞,是别白日做梦了,我这样结构的房间,等靠近阳台另一头冷下来,都要过一个小时,更不要 ...

这工作室真大啊,零件盒那么高呢

网友:
有管道风机,风量很大的,可以装那个,但是你要隔音那就差了,毕竟墙上开了孔

网友:
家里两个快80的老人,只能开客厅空调,带点凤进卧室用。直接用腿麻

网友:
如果长期住还是安装多一台空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