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张NM卡,显示占用了10G却找不到文件

楼主(2024-09-27):
一张NM卡以前用在华为MAT30,常用APP的存储默认都在这个外挂存储卡上,现在换手机想把NM存储卡的东西备份到电脑。
用读卡器显示NM卡占用了10G(如右图),设置了显示隐藏文件、系统文件却找不到文件,这10个G到底是被什么占用了?

*****************************************************************
按照各位高手的提示,下载了DiskData,还是没看到那个文件夹有10G,所有文件夹加起来才204Byte

但是DiskData的统计中确实占用了9.9G,自己都说不通

用DiskGenius查看是没有隐藏分区的,这10G文件分布在NM卡的前段和尾部

win11打开显示隐藏文件,没看到任何文件

实在不行用DOS吧,dir/s/a输出基本是空目录,列表太长了,一共占用204字节

根目录下什么文件也没有

这就奇怪了,很多照片找不到,存储卡占用了10G空间却没有任何文件,难道是Android系统的磁盘格式与Windows 不兼容吗?

楼主:
想起来,最近几年照片不全了,但是搜不到jpg文件呀,一共只搜到14个文件72bit呢,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用diskdata看一下NM卡的分区,它用图表显示文件夹大小,一下就能看出来那个文件夹最大,然后点进去看那10G的文件是个啥

网友:
你的电脑系统对EXFAT兼容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diskdata看一下NM卡的分区,它用图表显示文件夹大小,一下就能看出来那个文件夹最大,然后点进去看那10G ...

估计是有坏文件了,不容易抢救

网友:
exfat不太熟,ntfs经常出这种情况,数据拷出来格式化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有坏文件了,不容易抢救

先看看再说

网友C:
用DG进去看看是不是有隐藏分区。

网友D:
经验,先克隆,整个原始备份,再慢慢弄

网友:
磁盘详情 diskusage能详细显示磁盘占用比例的一个智能查看器,有了该软件我们就能清楚得知每一个应用所占内存,同时当有清理需求时,也能够快速进入到相关应用程序信息界面进行处理,详情功能不妨来了解更多。

磁盘详情官方版介绍

DiskUsage提供了一种在存储卡上查找占用大量空间的文件和目录的方法。显示目录/子目录与其大小成比例的图表。源代码在自由许可证(GPL-2)下可用。

找这个app试下

网友:
diskdata 没有绿色版下载,是用的人少吗

网友E:
安卓10以后的系统文件的文件夹都是有自带隐藏的文件夹或者内置文件,如果用xp,win7因为当时系统没有默认那个为系统文件打开这种卡可能不会隐藏,但是用win10,win11这种有可能就检测到隐藏文件夹或者文件,让隐藏生效

网友:
用diskgenius打开看呗

网友:
是不是各式不兼容呀?!!!

网友F:
是不是隐藏了 打开测试一下 或一个一个目录查找 或用用diskdata看一下NM卡的分区,它用图表显示文件夹大小,一下就能看出来那个文件夹最大,然后点进去看那10G的文件是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卓10以后的系统文件的文件夹都是有自带隐藏的文件夹或者内置文件,如果用xp,win7因为当时系统没有默认那 ...

我是用的win11呀,怎么看不到隐藏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iskdata看一下NM卡的分区,它用图表显示文件夹大小,一下就能看出来那个文件夹最大,然后点进去看那10G ...

感谢大师兄,我去下载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G进去看看是不是有隐藏分区。

用DG看了没有隐藏分区,也没看到隐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隐藏了 打开测试一下 或一个一个目录查找 或用用diskdata看一下NM卡的分区,它用图表显示文件夹大小 ...

感谢!高手们都推荐diskdata,我下载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验,先克隆,整个原始备份,再慢慢弄

这也是个好办法,搞不定就先克隆,保存了备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