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说东成锂电重锤比威克士399,398好

楼主(2024-09-27):
首先我给你说明了,我不是东成的狗托,
东成垃圾产品也挺多的,而且还有一些东西是贴牌的。但东城这个电锤啊,机械部分看着确实是比威克士强一些。电控就不知道了。不过通常来说,电控部分东城一般都比较差。威克士机头箱盖子都是塑料的,这么贵的产品,这点成本也要省。而且对于这种形式的电锤来说,散热非常的重要。这个部位用塑料盖子减少了一大块散热面积。

然后你也得看价钱啊。威克士399398可比这玩意贵多了。这个裸机也就300多。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这几天在拿东成这个电锤在干重活,体验非常不错。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有防扭伤功能吗?

网友B:
东成的无刷锂电钻买过两个,一个挺好,另一个偏心度不好。

网友:
东成 游走在好与不好之间

网友:
我不专业,不过一般品牌自己都有定位,我试着从商业行为上发表下观点。
比如
电动车用铝排代替铜牌,在性能一样的情况下,铝更轻,(在解决了接口氧化问题后)从技术角度来说,就更好(不要杠,有初中文凭的都知道杠不动)。

同理,一个油封盖子而已,在满足强度、散热性能时,能起到减重、降本,效果,理论上是不是也更好?
减重对用户有用,降本不一定能落到用户上,不过这个不是重点。
至于说的铝散热更好我认,强度更好我也认,如果能满足工况,也许不需要这么好了,金勺子大家都知道,估计坛子里没几个人用吧,就这道理。
还有一个,知道啥叫挤牙膏不? ,产品有阶梯的,需要不同的价格定位,有个词叫价格锚点啥的,不太懂,不同的档次对应不同的做工用料,甚至我怀疑有些是加大成本降低产品质量的(别杠,比如8核封装成4核卖),牙膏挤完就没了,这就是商业。
购物平台上19.9和29.9的货,收到的一模一样不是少数,19.9的产品就是一个图,只生产了29.9的,对比你觉得29.9的划算然后只有极少人买19.9的,发货直接发29.9的,毕竟另外开一条产品不划算,这就是价格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成的无刷锂电钻买过两个,一个挺好,另一个偏心度不好。

方孔电锤很多同心度都不好,威克士和东成这个都一样,长钻头装上去成搅面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有防扭伤功能吗?

有,威克士和东成这个都是非摩擦式的机械离合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威克士和东成这个都是非摩擦式的机械离合器

谢谢指点,不知道电池有没有锁,没锁可以入一个,改成大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不知道电池有没有锁,没锁可以入一个,改成大艺接口。

没必要这样,你直接入一套东城电池就行了,这东西又不贵。锂电工具不可能一个平台吃天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这个有防扭伤功能吗?

现在所有带牌子的电锤应该都有防扭功能(机械离合,即卡死了会哒哒哒响)
但是现在好点的还有电子离合,即检测到没握住,手柄旋转,就停机断电刹车。

机械离合一般40N以上才打滑,有用,单手握持不顶用,双手握持也不见得顶用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啊

网友:
我没用过威克士的东西,但是我看别人拆机给我的感觉威克士的产品就是三流的产品加上一流的营销,虚有其表。

网友:
东城常见真的下地干活的人手里,说明问题

网友:
东成在国产品牌中算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东成26保持原始设计只卸3颗螺丝维护,其他有些所谓大牌子的设计师让卸8颗维护,所以我用东成,维护方便,换件方便。
但是对于一年用不了几次电锤,或者买机器用到坏都不维护的人来说,东成真的垃圾。
前面网友也说了,离合触发的前提是你要有劲,要能把的住,离合没想象的那么安全,安全好在个人的力量上或者说预防的心理上或者提前放打到的站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所有带牌子的电锤应该都有防扭功能(机械离合,即卡死了会哒哒哒响)
但是现在好点的还有电子离合, ...

说得对!

网友(2024-12-18):
这个电锤气缸是单摇臂轴承,威克士早就淘汰升级了,用不了多久壳子就不行了,去看看威克士早期电锤拆解,

网友:
东成便宜   家用非常合适

网友:
大艺A7-28好像性价比爆棚。

网友:
东城物美价廉,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