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人体感应小夜灯。一元一个,到手开修

楼主(2024-09-27):
某鱼,一元一个,人体感应小夜灯,坏的。买了16个,发回来18个。到手开修。都没电了,用可调电源,300mA预充到3.6V。插USB线,充电灯不亮,测量USB输出的两个端点无电压,仔细观察,USB插座错位,连锡后指示灯亮,充电正常,主要是这个因素,贴片工艺不良。其它情况:电池坏2个,电池焊片脱焊1个,充电指示LED坏1个,错位1个,电阻立碑1个,缺小电容2个。共修好15个,其中5个缺前盖板。电池是14500(AA,5号),充电芯片为5脚TL4056,管理芯片为FT100。不想修了拆件也行,总体上很合算。

网友:
确实划算的,14500电池使用范围广,可以替代5号电池用。

网友:
一元一个,不包好坏的,对数码之家的大神来讲,那都不是事,因为技术水平高,一修就好,说不定还可以卖两一个呢。

网友:
确实划算   我也去买点改装下装乡下楼梯间使用

网友A:
这种是红外线感应的 能重复触发吗?

网友:
真便宜啊

网友B:
一元一个没找到。。。

网友C:
之前在矿坛那边也买过这样1元1个,不过都有不同的质量问题,有的像闹鬼那样反复熄灭又亮起,有的亮了不灭,有的要凑到面前才感应到,最后都当垃圾扔了。

网友:
确实便宜,可坏率也太高了

网友:
应该还有红外线检测功能,真的太值,淘到宝了。

网友D:
这类大都没有重复触发功能,圆形的几块钱的都没

网友:
这个一元不错

网友E:
人体感应靠的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元一个没找到。。。

用户:二手库存电子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体感应靠的是什么原理?

被动红外,涅斐尔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大都没有重复触发功能,圆形的几块钱的都没

不能重复触发,只有灭了再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矿坛那边也买过这样1元1个,不过都有不同的质量问题,有的像闹鬼那样反复熄灭又亮起,有的亮了不灭, ...

这个修好试了没问题。工厂生产的不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红外线感应的 能重复触发吗?

单次触发,灭了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