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压基准测试系统 Voltage Reference Test System(转载分享)

楼主(2024-09-27):
电压基准测试系统 Voltage Reference Test System

作者:lymex         来源:38hot论坛

一、电压基准测试的基本方法

     这段时间大家都做了很多基准,但如何知道做的好坏?温度系数如何?稳定性如何?这就需要进行测试。那么如何测试呢?

1、简单测试
     最简单的就是用高位表,直接测试,采集用自己,或者GPIB卡自动进行。

    但是,这种测试方法,只能测试基准的短期情况,比如开机特性或者把基准带电冷藏后,拿出来测试温度变化情况。一旦涉及中长期稳定性,或者由于整体环境温度的改变而引起的读数的变化,那么这样的测试就有很大问题。读数如果有变,到底是基准的变化,还是表的变化,是无法分清的。
    原因很简单,我们做的基准都是用最好的元件,263/LTFLU/LTZ1000,而且做了很多的稳定性措施,指标可能很高,比如达到0.2ppm/C温度系数,日变化<0.3ppm。即便是最高档的8位半万用表,其24小时的稳定性(0.5ppm)、温度系数(0.5ppm/C),可能都在我们DIY的基准之下。所以,上述方法与其说测试基准,还不如说是用基准来测试表。

    以下图表,就是redtony采用llycom的GPIB卡直接测试的结果。由于lly的卡带有温度,因此用的2轴直方图。

2、 背靠靠对比测试
    其次就是用2个基准做背靠背对比:

    这种对比,由于电压相差很小,可以采用高位表的最灵敏档(比如100mV档),这样分辨就可以达到0.1uV。即使分辨到1uV,也相当于10V的0.1ppm,因此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的变化细节,可以用6位半表取得8位半表直接测试的效果。
    当然,在两个基准互相仍然有变化的情况下,你也不知道是其中一个基准变大,还是另外一个基准变小。
    因此,此种方法主要用在在两个基准相差比较大的时候,即一个为比较好的基准、另一个是普通基准,那么就可以以前者为参照(认为是固定不变的),而把变化都归结到另一个基准的身上。若两个都是差不多的基准,那就不太适用了。
    以下图表,就是Jambalaya用3456A,对比测试2个7V的结果。横轴是时间,对比了24个小时。纵轴是电压差,uV。可以看到,互相差异的最大值大约是2.5uV,也就是0.36ppm,直观的得到了基准的超低频噪音特性。

3、基准并联
    测试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对比。
    比如我做了3个基准,或者更多的基准,如何测试呢?如何对比呢?
    很简单,先要对基准进行并联。统计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基准并联后,会降低噪音、减少不确定度、提高稳定度。从数学的意义上看,并联就是做算术平均。
     因此,并联分为逻辑并联和物理并联两种。前者就是直接对基准进行分别测试,然后对数据求平均值。而后者是用电路来实现并联,直接输出一个并联的、平均的信号。

    物理并联----就是把并联基准的所有的负端接到一起作为输出的负,把正端通过电阻串联后再接到一起作为输出的正。
    所用的电阻必须是相等的,阻值的选择视并联的基准的电压差而定,一般选择100欧。
    假设上述基准最大差别为100ppm(即1mV)因此选择100欧后,最大电流不会超过10uA。而无论10V和7V基准,本身的输出电阻都非常小,一般都有<0.01欧,所以引起的电压变化不会超过0.1uV,对于10V是0.01ppm.可以忽略。
    如果并联电阻选择太小比如10欧,那么因输出电阻的原因而引起的变化就不容易忽略。但如果并联电阻选择更大一些例如1k,那么并联后输出电阻就比较大,对后续的测试就很不利了。

4、扫描测试,用8位半
    即采用物理开关的方法,把待测基准逐个转换,接到高位表上,分别读数。

        图中红色框内的部分,就是一个转换开关。这里画出了最简单的形式,单刀多掷。实际上,开关可以是双刀的(适合正负电压同时转换),甚至是4刀的(适合测试4线电阻),而开关的控制可以是程控的。这样的开关有成品可买到,比如Dataproof的、高联的,但价格都非常贵(万美金级别)。
    这种方法适合具有8位半表的场合,基准可以是任意电压混合,平均可以在测试后进行。

5、背靠背扫描测试
    同上,但若没有8位半表,只有6位半,那么我们必须用一个基准,把6位半的基础台起来,让6位半能使用高分辨、小量程。
    右边V0应该采用一个自己信赖的、经过考核和标定并认为是最好的基准,作为基础。当然,假设以后发现这个基准不是那么理想,也可以有办法进行修正。

6、并联背靠背扫描测试
    一旦进行了并联,我们就有了手边最好的基准,因此一切测试都应该参照这个并联基准来进行。
    可以看到,高位表的负端接到了并联输出端,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基础。而高位表的正端经过扫描开关,分别可以测试每个基准的输出。
当然,细心一些就可以发现,高位表实际在测试每一个并联电阻上的电压!
    是的,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并联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把并联电阻和开关装在一个机壳里。

附注:以上并联,是一个示意。只有在各基准的电源是独立并高绝缘的情况下,才能采用简单并联(即把各基准的地简单的接到一起)。如果各基准用的是同一组电源,那么,开关必须是两组的(也对负输出进行转换),同时并联也是对称的(即也要用几个100欧电阻接到各个负输出,再接到一起,作为并联负输出)。

二、电压基准对比测试系统

1、要求和目标:
a、高性能,这不能妥协
b、实现容易,成本不高
c、使用方便,不言而喻

2、测试目的:
      通过对比测试,得到每一个基准的温度系数和中长期稳定性指标

3、系统组成图

    其中基准组群就是待测试的基准,由于要对比,必需尽可能的把自己的、外来的所有基准都接上。10V、7V电压任意,数量主要取决于开关。但若没有8位半,最好是背靠背测试,因此要求电压一致,即要么全是10V,要么全是7V。

4、控制器
    控制器包括接口控制部分、开关部分和接线部分。其中,开关自然是自动控制的,可以采用磁保持继电器或者PhotoMos,个人倾向于后者。为双刀,尽管背靠背测试可以用单刀。控制部分的输入信号来自高位表的VM COMP,即Voltage Measurement Complete测试结束信号。一旦测试结束,万用表就发一个脉冲,控制部分就可以把开关转到下一位置,然后,等待一小段延时后(目的在于让继电器接触牢固、电压上升完毕),触发高位表进行下一次测试,这可以通过万用表的Ext Trig(External Trigger外部触发)来进行。

    实际上,我的3458A、34420A、34401A、6581T、6871E、1281都带有延时测试,也就是测试开始的时候(内部触发或外部触发),先自己进行延时(可调),再进行正式测试。例如3458A可以用命令Deley 1E-1来设置0.1秒的延时。有了这样功能的表,就可以不接收这个触发信号。因为,一旦测试完成就发出VM信号,控制器很快控制开关完成转换,此时万用表还在延时。转换完毕后自动开始下一个测试。所以,这个Ext Trig也画成了虚线。由此可见,以上过程重复下去,就可以实现测试的循环,而不是测试同一个信号。

    当然,控制器部分可以设置成每个开关测试几次(这样可以去掉不正常的信号、取平均等),然后再转到下一位置。另外,控制器也可以选择循环的个数,因为位置可能很多,但实际没有都接基准(用于一共有10个测试位置但只接了5个基准),以便排除空测试。控制器的外部接线采用单芯线、全部焊接的方式,类似Dataproof的某款开关,这样不仅简化接线,而且有不错的热电动势。

5、高位测试表
   可以采用8位半,利用其良好的线性,可以直接对比7V和10V,即基准电压可以混合。也可以采用6位半,这样只能对比到1ppm(或者34401这样的可以从GPIB读出7位半、0.1ppm),这样最好接成背靠背的方式,只适合全部为10V的基准或全部为7V基准的场合

6、采集卡,可以用lly的或者成品的

7、PC机,毋庸多言,自动记录和后期分析处理所必需

三、系统实现细节

以下是自己的试验系统:
      如果要做比较正式的系统,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那么大体的步骤是:
      确定系统功能----尽量照顾多数人的需求,既不太复杂但也要留有一定余量
      确定系统结构----简单、高性能、容易扩充、使用方便、价格不高,此为可以考虑的设计原则
      电路设计--------实现方便,取材容易
      布线
      软件设计
      组装测试

      核心开关部分,可以采用PhotoMos开关。这是Wavetek在7000的电压基准系统里曾经用到的。
      PhotoMos开关的优势,在于输出部分比较理想。我曾经用过KAQY212,4脚的形似光耦,输入部分是LED特性,只要1.0mA(1.1V)就能导通,导通电阻在1欧以下(纯电阻,MOS开关,较低热电动势)。而断电后输出也断开,开路电阻是1E10级别的。初级次级隔离,可以耐受kV级电压,耦合电容也很小。这个开关也可以采用KAQW212,8脚的双开关。当然,若采用松下的AQV102/AQV252,也可以,只不过是6脚的,体积要大一倍,不便于安装。

     以下是我以前用这个PhotoMos做的开关,用4017做计数、循环,直接输出,给电阻+LED+PhotoMos串联,用5V电源。

    这部分现在制作,可以采用类似的电路,用1个或者2个74HC4017串联,有最多10路/20路。电源可以用2.5V供电,这样功耗小、发热少、热电动势就小。
    控制部分的输入信号来自高位表的VM COMP。每当高位表测试完成,就输出一个脉冲,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信号,把开关转到下一位置,然后,用高位表自身延时一小段时间后,开始下一次测试。VM COMP信号一般都是TTL负逻辑,即输出是低沿。这样,很可能需要一个上拉电阻接到2.5V电源上,电阻可以用100k。万用表的测量触发,也是TTL信号,这样就可以用一个PhotoMos,直接短路进行触发。

以下是34401A的说明:

高位表一般都有这两个输入/输出,下面分别是34401A、34420A、3458A、2001、6871E、6581T

    万一某表没有VM Comp信号(但也一定有触发信号),那就可以进行延时触发。时间达到后,先提前把开关转换好,延时一小段时间(0.1秒一般足够),对高位表进行触发。至于引线部分,可以采用类似Dataproof 160B的一种选件方式,用屏蔽单芯线,一端直接焊接在开关的电路板内,另一端裸露出来,直接压接到基准和万用表的的接线柱上。要知道Dataproof的开关具备0.04uV以下的热电动势,效仿其方法是可行的而且简单方便。线材可以找那种6类网线(屏蔽的)。

2009-10-3补充:做好了一个试验系统

      其实很简单,就是把3458A的VM接出来,用稳压管小小的shift一下电位,在3458A里设置EXTOUT 6,就好用了。
      红、黑夹子,就是VM输出。实际上电平有点问题,用了个5.1V的稳压管转换了一下。
      盒子是临时放的,里面有8块7V板(空闲2块)。同时引出一根网线,接到几个外部基准上 。
      电路用了2个CD4017,最多允许20路,我给设置成了17路。其中,内部7V板10个,0点1个,平均输出1个,温度信号1个,外部输入4个

四、数据处理
     下面以lly的GPIB采集卡为例,给出处理过程。
     单批采集,即接好接线、开机、预热后,运行采集程序,一直到采集结束。期间可以只进行几分钟,也可以进行几小时甚至几天。这里不建议一直开机测试,那样的话不便于停下来做分析和调整,而且业余条件下也不好保证各电源的供给和环境的变化。另外,采集程序也有个跨日期的处理的麻烦。

单批采集的数据格式是文本的,结构如下:
2009/10/03 22:32:45
27.9  1.000000869E+01
22:32:56 26.9  7.078605518E+00
22:32:59 26.9  7.080699989E+00
22:33:02 27.0  7.068441122E+00
22:33:05 27.0  7.067915417E+00
22:33:08 27.0  7.058440395E+00
22:33:11 27.0  7.071071878E+00
22:33:14 27.1  1.000005257E+01
22:33:17 27.1  3.426300468E-01
22:33:20 27.1  1.000018128E+01
22:33:23 27.1  1.000000799E+01
22:33:26 27.1  9.843610130E+00
22:33:29 27.1  -3.541230748E-06
22:33:32 27.1  7.065652571E+00
22:33:35 27.1  7.071073014E+00
22:33:38 27.1  7.070222842E+00
22:33:41 27.1  7.071071863E+00
22:33:44 27.1  7.077931533E+00
22:33:47 27.2  7.078603376E+00
22:33:50 27.2  7.080699741E+00
22:33:53 27.2  7.068440015E+00
22:33:56 27.2  7.067916947E+00
22:33:59 27.2  7.058442013E+00
22:34:02 27.3  7.071071936E+00
22:34:05 27.3  1.000005292E+01

      这个是用lly的GPIB卡采集的,每行一个数据,混合的,这样的数据是不好被Excel处理的。因此,写了个小程序,自动智能化的找出循环次数(在我的情况下是17),然后把数据排列成每行17个数,可以看到,每行不再是1个数据,而是17个数据了。同时,不仅排列方式改变了,而且数据也更直观了,这样就可以读到Excel里:

然后就可以做图

(后续分析)最后,列一下所需材料/元件:
         1、PhotoMOS,用KAQY212最好(4脚,这个我用过),也可以用KAQW212(8脚、双开关)、AQY212(4脚、松下)替代。每套系统要30只(10路)或60只(20路)。
        2、74HC4017,没套系统要1只或2只。
        3、串联电阻,1.2k(大约,电源用2.5V)
        4、LED,3mm高亮(用LED串联必需5V供电,而且串联电阻要根据LED的颜色、批次而定)
        5、74HC02
        6、。。(其它元件)。。。。
        7、6类网线,或单芯屏蔽线
        8、机壳
        9、延时调节电位器、旋钮,100k
        10、。。。

网友A:
看不懂,只能说:大佬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只能说:大佬牛逼!

很老文章,但到现在还有实用价值。

文章给出解决方法,现在已经有很多成品配件,会动手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