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鸿运扇加加油,历久弥新

楼主(2024-09-27):
家里头总会有个风扇
时不时的就得拿出来加加油
风扇虽然不值钱
但她就是家里的一员
你若爱她
她就会好好爱你~~~~~

(统一回复:加的是电梯专用润滑油。为什么有?因为我有电梯司机证~~~)

(设计成了开放式,好处是加油方便,一针管油搞掂;弊端是易蒸发。)

网友:
还是以前老式风扇好,预留加油口。

网友:
这个加油方便

网友A:
看到了海天黄豆,以为风扇也喜欢吃海天酱油呢,原来是装润滑油的瓶子;其实加摩托车的机油更好。

网友:
居然是天马牌子啊

网友:
加多了还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海天黄豆,以为风扇也喜欢吃海天酱油呢,原来是装润滑油的瓶子;其实加摩托车的机油更好。 ...

加机油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试过

网友:
发动机油放的时间长了也会过期变粘稠的。

网友:
风冷摩托车的机油最合适

网友:
应该先拆开清洗后再加油!

网友:
可以换滚珠轴承电机盖,纯铜绕组10年不用拆修,如果是铝线绕组,赶紧换铜线,省的3年内下次维修麻烦。

网友:
以前老式风扇好

网友:
老牌子用料扎实耐用

网友:
预留加油口,好评。

网友:
老式风扇预留加油口,维护方便多了

网友:
要拆出来把轴上的黑物质清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机油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试过

我加的全合成机油,发动机都可以用10000公里以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加的全合成机油,发动机都可以用10000公里以上呢

机油流动性太强   风扇又没有回油装置   都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