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固纬GDM-392自动量程万用表,用料考究,做工优秀!

楼主(2024-09-27):
配件来的台湾固纬GW GDM-392万用表,用料非常不错,玻纤电路板非常厚实,触点和转盘刀口位置应该是镀金的,金灿灿的!基本上没有磨损。一个表用了三个保险,在万用表中是不多见的,主控用的9210,常用的两节七号电池驱动。现在表的时候是,开机正常,电压档位测量没有反应,电阻档基本能用,整个表没见烧毁的地方,也没有腐蚀的地方,是我测量电压的方法有问题,导致测量没反应,还是转盘上的簧片缺少或者是位置不对引起的测量没反应,现在测量直流电压不管测量多少伏的直流电压,它都显示是毫伏,你手动选择档位它又显示000啊!这里的大神都,能帮忙分析分析吗?

楼主:
发现这两个地方动过锡!

楼主:
转盘上的簧片忘记拍照片了,中午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几何

有点贵,小黄鱼陆拾元包邮来的!

网友:
我猜下,某个电阻断路坏了

网友:
可惜有问题,不好修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点贵,小黄鱼陆拾元包邮来的!

这个价格可以弄个台表了

网友:
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掉坑里了。

网友:
楼主说不错。应该是不错吧。呵呵。没看懂

网友:
这价格。。。可以上更好的了

网友:
数字表电阻没有0.01欧姆分辨率的都没兴趣

网友:
咸鱼捡漏=咸鱼翻车。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表,做工不错

网友:
我第一次见这么精细高档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可以弄个台表了

有个固纬台表,大了占地方!

网友:
满满的历史沧桑感。

网友:
20年前算是不错。现在看来这价格是翻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