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一样的电磁炉,启动不了。

楼主(2024-09-27):
正面

电磁炉开机能亮灯待机,但一启动就会闪灯报警,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转一下不断重复。测试了18V和5V都正常310V只有300V左右,电源芯片是WD09A 代换了VIPer22A  代换了IGBT管 也换了那个501电阻 情况也是一样。测量那几个大电容和电阻都没问题。

不知是啥原因引起的报警不能工作。不断重复启动

电磁炉开机能亮灯待机,但一启动就会闪灯报警,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转一下不断重复。测试了18V和5V都正常310V只有300V左右,电源芯片是WD09A 代换了VIPer22A  代换了IGBT管 也换了那个501电阻 情况也是一样。测量那几个大电容和电阻都没问题。

不知是啥原因引起的报警不能工作。不断重复启动

网友A:
线盘中间少了检锅感应器

网友:
看结构,它是文物级的电磁炉。

网友:
感觉设计上就少了线盘中间的温度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盘中间少了检锅感应器

拆开就没有的,也不知道它之前是怎样检锅的

网友:
是不是没有检测到锅的存在啊

网友:
是不是你的501电阻也是不良品?

网友:
这个电磁炉有点年头了,要不放过它,让他休息休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盘中间少了检锅感应器

看电路板设计上就没有这个感应的,上面还带支架,应该能用传统圆底镬。现在新款的凹圆电磁灶和圆底镬配套一起我就看过,这种还头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设计上就没有这个感应的,上面还带支架,应该能用传统圆底镬。现在新款的凹圆电磁灶和圆底镬配套 ...

什么原理都不知道,之前是能用的,家人还说好用,我之前还说这种是山寨的,看着做工也好像还可以

网友:
IH电饭饭煲就是借助了电磁炉的技术。

网友:
是不是铜线盘,是的话值得修

网友:
看这板子,应该是当年山上下来的,省到极致了

网友:
这个有些年头了吧。

网友:
常见的滤波大线圈都没有,属于简版机器,先天不足,可以换一个完好主板救活炉子。

网友:
看看是不是铜线盘

网友:
我这个是电磁炉还是燃气炉?

网友:
山货电磁炉,感觉不值得修

网友:
线盘中间那个不是检锅感应,那里应该是有一个温度感应,防止烧干温度保护。但是看电路板上面却没有温控的接口,感觉跟温控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