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镍氢充电器CS2A改灯加更换电容

楼主(2024-09-27):
接上期风筒加热CS2A和2B的背面贴纸

这两天有空就把灯加了,顺手把电容给换了

其实原来的电容状态还行,就是年份太久了

所以也给换掉,全部换成黑金刚105摄氏度的

2A改灯参考论坛帖子的,真的很简单,效果也不错

一开始的时候改蓝灯,电压太低了亮度不够后面换成红灯

亮度就很不错了

就是有点太亮了,囧

最后背面标签贴回去很平整,看不出来拆过的痕迹

红灯针脚够长,直接整型焊接,金属脚包特氟龙热缩管,可以有效绝缘

利用原来一个过孔,另外钻一个孔,穿孔焊接

更换全部电容

led灯珠放在中间位置,这样7号跟5号都不会太影响效果

外壳还是挺新的

背面标签完美贴回去

7号状态

7号状态

5号状态

5号状态

网友A:
爱老婆爱老公齐活儿了

网友B:
最近的镍氢电池好像不怎么畅销了。

网友C:
挺好看的,不会增加耗电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老婆爱老公齐活儿了

爱玩老婆也爱玩老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的镍氢电池好像不怎么畅销了。

确实

因为现在很多1.5v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看的,不会增加耗电量吧

led灯珠耗电只有20ma

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经常经常会拒充,挑电池厉害

网友:
熱心會員 玩的不错。 多个镍氢充电器,好久没碰了

网友:
老公老婆都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创意diy帖,这个灯加的位置好,修旧如旧不破坏原始“风貌”

网友:
这种快要淘汰了,都升级锂电了,我家的爱老婆也好久没用

网友:
走线横平竖直非常讲究和美观
另外,我也想改一下,我觉得这种改法呢,充7号电池的时候指示灯就偏了,所以是不是要在另外一个方向也搞两个指示灯?

网友:
成色这么好,改得也很完美

网友:
走线很整齐,电容哪里买的,给个连接看看

网友:
家里还有几个吃灰。

网友:
走线很工整啊,楼主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