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记严选的鼠标更换电池--失败了,又改了三线的

楼主(2024-09-27):
手里一个戴记严选的3323D鼠标,电池渐渐不行了,一星期充两次。于是决定换电池。

量了一下尺寸,买了一个更大的容量的,102540.
如图。
但是这次失败了,电池本身的电用完后不能充电。原电池是三线的,新电池我没细看买了个两线的。能用,不能充电。黄线是NTC保护。
于是二次又买了个更大一点的三线电池,103047,换上后很好用,两三个星期充一次,没有再拍照。

网友:
三线其实就多个识别电阻或者温度ntc之类的

其实你把原来的保护板换过去就行

网友:
10*25*4mm???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网友A:
难道不能把原来的保护板换到新电池上解决吗?

网友:
两线不能用?原来的电池保护板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仿罗技G系列的鼠标。

网友:
拆原来的保护板就行

网友B:
有烙铁,把保护板换过来就可以了啊。

还是罗技的干电池省事,换一次用2~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能把原来的保护板换到新电池上解决吗?

问的正确,非得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烙铁,把保护板换过来就可以了啊。

还是罗技的干电池省事,换一次用2~3年。 ...

就怕时间长电池漏液

网友:
电池漏液就可以换新鼠标了

网友:
用充电电池就不会啊,我用充电电池二十多年了,没见哪个喷水的,最多渗一点。寿命完结的,都是老化内阻增大
罗技单节鼠标(部分双节也是)都是把电池电量抽干,焦耳小偷电路

网友:
看鼠标还不错。

网友:
有个同款,摔了一下,已经死了,没时间修

网友:
用纸巾蘸水,裹在电极根部,用手拿着,只留要焊接那一点点,快速的上锡,基本一秒都不要,焊到板子上也一样道理,不会过热。

网友:
只要原来的锂电池保护板在,可以更换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烙铁,把保护板换过来就可以了啊。

还是罗技的干电池省事,换一次用2~3年。 ...

哪怕半年一换都行, 支持5号电池

网友:
楼主大腿一拍,对呀,拆原来的保护板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主说我还不知道把原来的保护板换过来就行了,关键是我焊接水平有限,怕把电池焊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