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万用表参考电压疑惑

楼主(2024-09-27):
今天找了两个优利德万用表的原理图,主控都是ICL7106,COM=V+ -2.8V,100mV基准电压都是通过对2.8V分压得到,但是按照分压电阻计算分不出来100mV呀
如下,都是通过三个电阻分压,一个30k、一个200欧的可调电阻,一个900欧左右,按照原理图中参数计算可调电阻拉满了也都到不了100mV,这是何解

UT39A
2.8/(30+0.2+0.909)*(0.2+0.909)=0.0998V

UT55
2.8/(30+0.2+0.9)*(0.2+0.9)=0.099V

UT54
2.8/(30+0.2+0.91)*(0.2+0.91)=0.0999V

网友:
万用表退回厂家校准

楼主:
@qrut 麻烦大神帮忙给看看,还有这个万用表交流档AC-DC的电路,实在看不懂

网友A:
7106手册上标注的内建参考电压最小值是2.4V,最大值是3.2V,2.8V是典型值。另外可调电阻偏差也比较大。
AC-DC部分就是精密半波整流电路。只不过网上常见的精密半波整流电路是双电源的,而且电路稳定性问题也暂且略去不考虑,所以没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6手册上标注的内建参考电压最小值是2.4V,最大值是3.2V,2.8V是典型值。另外可调电阻偏差也比较大。
AC- ...

手册没看全,只看到说2.8V想着参考电压就应该是准确的,没想到这么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