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拆开米家自动洗手机pro,内部锈迹斑斑

楼主(2024-09-27):
手里有一个米家的自动洗手机,洗手液用完了就没再用,原装的储液瓶也被熊孩子弄丢了,现在翻出来竟然连电也充不上了。

看一下外观没啥问题

这里是感应的地方。

决定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结果发现太难拆了,也不知道是超声波焊接的还是胶水粘的,先从顶上开始吧。硬撬开了。

机体撬不开,直接暴力了,用锯子直接割开。

里面水迹明显,锈迹斑斑了。看来密封不好啊

电池也明显腐蚀了。

电池还不是18650的, 应该是14500的,反正比一般的电池短一截,手头也没有同型号的,18650的电池装不进去。锈成这样没准电路板也有问题了,电路板没有三防漆。无奈,放弃维修了。

网友A:
哈哈,第一眼看到后想到的是“手机也要洗?”

网友:
一个洗手的也要电动,唉,这玩意估计也就新鲜一下

网友:
这类接触水的产品防水是第一考虑标准,显然小米没做好。

网友:
密封防潮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第一眼看到后想到的是“手机也要洗?”

我也是这么看的

网友:
实用性不强的东西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这玩意用台钳很好开,都是内部进液损坏

网友:
设计问题,我的也锈了

网友:
厂商防水防潮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