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有玩过钠电池做启动的没有?

楼主(2024-09-27):
个人感觉钠电池应该比较适合做铅酸的替代,标称3伏,电压范围1.5-3.9,如果4串用在车上,发电机电压在14伏左右,折算成单体也就3.5伏,保护版也能省掉。如果单纯做启动的话,4个10安时的电池就够了,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关于电压和容量之间的关系没有数据,打算折腾一下,有玩过的兄弟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
不懂辣电池,帮顶

网友A:
据说钠电池安全。想组个电瓶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钠电池安全。想组个电瓶车电池

密度不行,做两轮电池还是用铁锂或者三元比较靠谱。

网友:
又有电池新技术子,安全性如何

网友:
之间的关系没有数据,打算折腾一下,有玩过的兄弟分享一下经验吗   吃螃蟹啊

网友:
沿着电池的研究和发展道路,肯定会生产出来越来越好的电池,什么铅酸电池,锂电池,空气-铝电池,石墨烯电池,钠电池等等,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新的能源电池会应运而生,一个香皂大小的电池,充电一分钟,可以跑一千公里,那都不是梦。

网友:
能量密度高的不安全,安全的能量密度不能高

网友:
目前市场还没有大量使用吧,还没有到玩的阶段.

网友:
钠电池?还没看到过 市场上也没有吧

网友B:
没有控制板是不行的,正常发电机发电在13.6-14.5之间,但如果电池亏电,发电机有时会到14.7-16之间,如果短路还会更高或者不发电,没有控制板会导致过冲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控制板是不行的,正常发电机发电在13.6-14.5之间,但如果电池亏电,发电机有时会到14.7-16之间,如果短 ...

本来钠电池就用它非常宽的电压区域有极强的兼容性,而四轮的发电机是励磁的本身带稳压功能,如果发电机输出不正常,那么什么电池都顶不住的。

网友:
从参数上看,应该可以。咸鱼上钠离子电池也不贵,30块左右一节,楼主赶紧试验下

网友C:
江淮好像有款新能源汽车使用了钠离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江淮好像有款新能源汽车使用了钠离子电池

钠电池虽然比铅酸密度高,但是用于四轮我估计还是勉强吧,密度最高的三元也就那样。。。所以个人认为,钠电池用于启动,或者两轮车,应该还是不错的。四轮就算了吧。。。

楼主:
在海鲜市场看到了一款32140,容量10安时,内阻不大于2毫欧。标称电压3伏,工作电压1.5-3.9伏,据说可以放电到0伏不损伤电池(这个我估计有点扯淡)。我看中的是其内阻参数绝对是高倍率的,4串启动应该能秒杀一切四轮。但容量大家也看到了,国轩的33140铁锂能做到15安时,相同尺寸钠电池只有10安时。差距很明显。

网友:
钠电池也有危险性,安全第一,还是用老电池吧!

网友:
坐等高手改造

网友:
玩玩磷酸铁锂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