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拆一块罗格朗开关面板

楼主(2024-09-27):
昨天发了个施耐德的开关,今天接着发罗格朗的画采系列开关,看看这个同样来自法国的品牌如何

1.带包装时候的正面,大大的Legrand的logo,开关按压起来声音也蛮清脆的,不过比施耐德的略显清脆

2.带包装时候的反面,它把所有开关的执行标准都印在同一种包装上了,省了物料成本和管理成本了,所有的开关插座只要套同一种袋子即可

3.拆除包装后的开关本体正面,开关面板是光面的,右下角有Legrand的阴刻logo,整体感官没有施耐德的精致。附带了两个M4螺丝,用于固定开关到底盒上。

4.开关本体的反面,没有施耐德那么多的加强筋,所以仔细看塑料件上有凹陷和气痕,加上整体是黑色的,导致看起来做工就一般般了,好在没有啥异味。

5.反面的细节,可以看到皮纹做的也有些不均匀,接线端子是动螺丝式的,接多股软线容易分叉,接单股硬线时容易乱跑。

6.拆除正面大翘板,里面的小翘板也是黑色的,整体看上去不如施耐德的做工好,不过蛮厚实的。也有UP和箭头标志,防止电工安装时候装颠倒了。

7.把内部小翘板拆出来,取出接线端子和载流子,端子略显单薄啊,那么小一点点。

8.接线端子是两部分拼接起来的,用螺丝压线时候顺带固定,呃,端子是铁材质的。

9.把接线端子装回去,通断结构和施耐德的有区别,主打一个省金属材料。

总结:虽然同为法国品牌,但是内部做工还是有差异的,在有些看不见的地方做了些许精简,但是对于家装,只要不是大功率应用,接个灯啥的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我怎么记得是TCL旗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记得是TCL旗下的呢

2005年罗格朗收购了TCL国际电工全部股份

网友:
现在为了降低成本都简配了
有老设备的,从老设备上拆下来的才叫质量硬

网友B:
这就是卖牌子比便宜的国际电工好不了多少 塑料硬一点而已

网友:
自用电器开关插座之类的还是选靠谱的

网友:
比施耐德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家里的86型插座、开关全是这个牌子的,十一年了没出过什么小毛病

网友:
其实开关主要是控制照明,功率不高。随便杂牌也能用很久。插座厨房用的功率高一点。电视,电脑,手机充电这些功率不高,两插的频繁插拔容易松垮,买带开关插座即可解决。我觉得大品牌大众款带开关即可,没必要买所谓的高端款,有米随便。

网友:
水帖一个,哈哈哈哈

网友:
感觉做工和国产没啥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卖牌子比便宜的国际电工好不了多少 塑料硬一点而已

国际电工那个垃圾开关也出来碰瓷……

网友:
罗格朗的强项不在这

网友:
降低成本都简配了!

网友:
生产日期还挺近的。

网友:
接线扣都是铁质的吧?可能比铜质更优越吧,好在镶嵌的开关触点,导电镀层好点的话也行,翘板中心那个弹子座不变形就好~很多开关都是这里变形导致开关报废。

网友:
还是铁质的,材料速水了

网友:
开关触点还行,接排风扇电机,最好改信号通断可控硅,避免触点烧蚀。楼主说的法国精简问题,好像700C公路车成品轮组,有的辐条帽一字做工,比自己买的白铜条帽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