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瞎搞,防制手搓按键版QC诱骗器

楼主(2024-09-27):
书从何起,废话开始,说是上回书那些剩下电路板,扒拉一下想想还能干点咋,同样还是早年间看到大婶们做的几款QC诱骗,无需芯片,简单又实用的,于是乎又搜寻了一下,找到电路图,没几个元件,手残一样没把握,不搞白不搞,整吧。话说诱骗这词,竟然不是敏感词嘛?还想要不要主动避险呢?前人栽树,后人吃果就对了,链接飞机就不上了,坛友都玩出花了,有自动的,有7133的,有白色LED的。

翻出主角,某无脑念佛机,早年拆过,刚好利用其音量+-和下一曲按键。某车充,早年也拆过,前头电源转化部分芯片炸了,拆出后不知丢往何处刚好利用其母座,虽然不是加粗的,但也不算太差。剪了剩一头A-C线,翻了好久才找到这么一根,其他的都是一看A口正负极都不是加粗的,完了线体还做的猪又壮的垃圾线,要么就是淘汰的老款5V线,这一根勉强能及格吧,起码正负线加猪了点了,但是它标6A就离谱了。其他芝麻绿豆,垃圾中找寻。

车充拆下的母座,一眼是不是以为这数码管是个电压表呢?那就错了。

来这边瞧这边看,只有正负2个引脚,

是不是又还以为整合进内部,能宽电压输入,检测显示实时电压呢?那又错上加错了。

来罗,见证奇迹的时刻,这数码管就仅仅是显示这个数字的,12.5V,人才呀。当然一看电路板上无驱动MCU,也能猜出个大概。

比划一个,喇叭这个位置能放下。

念佛机电路板

卸掉无关芯片,切断电池保护芯片外围回路,初加工AZ431和IN4148,提供3.1V电压,勉强能看。

3个电阻什么排好呢,单层板,透光拍个图,

打个草稿,总可以了吧。

飞檐走壁,加工成型。

上电,试上一波,能不能行?好了,能出。

似乎有点毛病,保持不了电压,大约10秒后会掉为2v左右。好像reset键还没作用。怪事。

以为是板上电池充电芯片干扰,只好全干掉,结果还是一一样 。难道又失败了,还是先不管了,剪上搓出母座大概大小,套上看看。

数码管串正极断开,不能显示电压,还光污染,干脆不用。连接VCC,GND,盖好。

收工,先用双面胶临时固定一下。

酒足饭饱,喷云吐雾,又来,心想是不是充电宝无负载给关闭输出了,于是用上回书的T12失败品做负载,这回一切正常了,调压正常,reset正常。完美。

这把,去掉双面胶,用热融胶固定输出座,大概原理图,就这样,总是没失败。谢谢观看。

网友:
高端的飞线手艺啊
感谢分享

网友A:
好多的车充数码管都是显示的一个数字,从来不变

网友:
非稳定的5V输出电压不建议使用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的车充数码管都是显示的一个数字,从来不变

那种电驴上用的转换充,还是有很多会检测实时显示输入电压的,高级点会输入输出都有调变显示。

网友:
飞线很有特点的。

网友:
丑不丑不要紧,关键是要好用

网友:
楼主这又变废为宝了,活好耐心好

网友:
看着你的详图,又看了看我的简易版的桌面充电站,可惜制作过程没拍照片,有空了拍点照片献个丑。

网友:
飞线应该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