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电视台用过的调音台 SPIRIT LIVE

楼主(2024-09-27):
用过笨重的退役出来的调音台。当垃圾卖出来了。

网友:
是电台用,相比电视台用的要低端不少~

网友:
这里面能拆不少电位器!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有那些运放....................估计能拆下来,百来个

网友:
上面的洞洞,扭扭真多。拿到手了就拆开看看啊

网友:
这些可调的旋钮真是太多了,所以可调电阻,旋转的,上下推拉的能拆不少呢。电路板上还有很多固定电阻,就是费时间费功夫。

网友:
这个难得拆

网友:
是不是板子放铁板烧上会拆零件很快

网友:
声艺,最少有30年的工龄了,淘汰也应该有近20年了。
这东西就是螺丝多,拆卸没啥难度,当年修过,电位器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