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京东的智能插座怎么拆和修?

楼主(2024-09-27):
几年前买的,使用小京鱼app控制。使用了几年,今天出问题了,
故障现象:继电器频繁通断,插上电一直有继电器通断的啪啪声。
有经验的老铁,请教一下,是否是控制继电器的电源(5v)坏了?
看了一下没有接口。插电源的面板(就是图3,标有sp mimi的地方)有一片透明的亚克力材料,不知是否从这个地方撬开?

网友:
大力出奇迹啊

网友A:
阻容方案的?电容容量下降。猜的。

楼主:
直接拿榔头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方案的?电容容量下降。猜的。

只有拆开看看了

网友:
坏的换小米吧

网友:
拆,拆一次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我有,要把前面透明亚克力板拆掉,亚克力板是用胶水粘在上面,拆完亚克力板就能看到两颗螺丝

网友:
拿手电透光看看有没螺丝孔,如果没有就是卡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有,要把前面透明亚克力板拆掉,亚克力板是用胶水粘在上面,拆完亚克力板就能看到两颗螺丝 ...

谢谢老铁!!

网友C:
正面那个亚克力是啊粘上去的,撬开就行,我买过三个这个博联SP1 MINI智能插座,好多年了,是小鲸鱼那个app,上个月最后一个sp1 mini终于挂了,彻底告别这个app了,卸载了,现在只剩七八个小米的智能插座还在服役!这插座巨难用,辣鸡的一批,都坏完了!

网友:
电吹风吹一下面板再用刀片撬

网友D:
换电容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小毛巾加大铁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面那个亚克力是啊粘上去的,撬开就行,我买过三个这个博联SP1 MINI智能插座,好多年了,是小鲸鱼那个app ...

谢谢,我拆开了,按你讲的方法确实好拆,基本无损,但看不出什么问题了!你的什么故障现象?没考虑修下吗?我也就是想用下远程通电,没有其它要求,所以这个功能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容说不定就好了

我看电容都是完好的,没有鼓包的现象,也没有元件损坏的现象。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电容都是完好的,没有鼓包的现象,也没有元件损坏的现象。不知道咋搞了 ...

上内部图看看
电容好坏不是看外观,需要用万用表测容量有没有下降
有晶体管测试仪就更好

网友:
说一下我的经历吧,前段时间有两个5伏1A的电源适配器,带灯的,充电红灯,充满绿灯,通电红灯一闪一闪的,拆开看是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大肚子了,换了立刻没问题。原因无非就是滤波电容坏、继电器坏、继电器前三极管坏,电容外观没问题,最好测一下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