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来的无线车载吸尘器+DIY调速鱼缸充气泵USB

楼主(2024-09-27):
捡来一个吸尘器,按开关没反应,一看就是玩具级别,拆开看看再丢垃圾桶吧

5颗螺丝,有一颗在标签下面,估计容量1500mAh

简单的过滤筒

分解后简单清理

一颗18650,380小电机

电池没有电压了

可调电源激活保护板,然后充电

预计容量1800,也没有特别垃圾

USB充气泵,气泡太多了,决定装个调速模块,装个外壳

外壳红包掳的,几分钱,小电机

调速模块有点大

拆掉接线柱和电解电容

板子要斜着放

后来发现平着放也行

红包掳来钻头打孔

切板子才能贴合边边,疯了

找到一根手机数据线切掉,穿孔,准备18awg硅胶线连接电容和电机

焊接还行

泡沫胶带减震

合体,原来的电容太垃圾,换了个日系25V 350uf的

跟之前DIY的太阳能充电内置2并18650锂电池的充气泵对比,小了一圈,
5V调速气量更稳定,原来锂电供电随着电池电压下降,气泡会减少,不够稳定。
USB接了一个800g大单体锂电池配小米充电宝主板,这个电流120mA,可以用很久很久了

网友A:
这小蠕动泵是早前1元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蠕动泵是早前1元那个吗

1元小泵之前搞了两个,找不见了,
这个USB泵是红包后三块钱掳的

网友B:
这个玩具级的吸尘器经过楼主改造升级,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

网友C:
拆这个玩具又装个玩具,不过这个实用。

网友D:
吸尘器用那个电池能管用么??

网友E:
一节电池的吸尘器,吸了个寂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节电池的吸尘器,吸了个寂寞

玩具改玩具,折腾着玩呗,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鱼缸气泵和楼主的差不多,是12V的,把一个监控电源改成5-12V可调的,气泡可以任意调节

网友G:
两个电机一样吗

气泵的大点?

网友H:
吸尘器可以留外壳改无刷电机的,吸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具级的吸尘器经过楼主改造升级,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

那个玩具吸尘器没啥用,空载转得欢,加上滤网就没啥风了。我还是更喜欢戴森吸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这个玩具又装个玩具,不过这个实用。

最近给办公室加了个小鱼缸,哈哈,正好需要一个小的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尘器用那个电池能管用么??

大概只能工作二十分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节电池的吸尘器,吸了个寂寞

我在想是不是把正负极反接,去掉滤网,改成吹风机,烧烤引火吹烟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具改玩具,折腾着玩呗,闲着也是闲着。

倒是不缺吸尘器用哈哈,这个纯属捡回来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电机一样吗

气泵的大点?

吸尘器的电机大一点,粗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吸尘器可以留外壳改无刷电机的,吸力大

不改了哈哈,家里有戴森

网友I:
充气泵加调速模块,DIY的很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充气泵加调速模块,DIY的很完美了。

都是淘宝用红包掳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