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块售后返修过,又烧坏的盈帜消防电源IG-B3032,还能抢救么。。。

楼主(2024-09-27):
只剩一路27V输出

网友:
好电源,试着修一下,多注意上次坏时换上的配件。

网友:
低压侧故障?那一般都好修。消防电源要求比较高,很难坏掉,如果频繁烧损,要找找原因。

网友:
可以试着抢救一下

网友:
试着修一下,多注意上次坏时换上的配件

网友:
先看看次级是不是都在一个变压器上?

网友:
电源做工好,用料足。有一路27V输出,就容易修复了

网友:
值得修,若公费还是算了吧!修也得有这实力

网友:
这维修的焊接水平堪忧呀

网友:
用料不错,返修工这焊功有待提高

网友:
做工不错,没有技术修不好

网友:
学习电源维修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