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理线器粘的比较牢固?

楼主(2024-09-27):
这种理线器一段时间底部的胶带就松动了,
一点都不好用
哪种理线器粘的比较牢固一些呢?

网友:
底部胶带就松动可以自己再换一下啊
所有的产品都差不多,一个球样

网友:
你直接把原来的底部胶带拆掉,用哥俩好粘在桌子上,就很牢固了。

网友:
透明的纳米双面胶

网友A:
透明那种纳米胶都是粘得比较稳的,粘比较光滑的平面,粘之前擦一下有没有灰尘,最好粘个半天这样再卡线

网友B:
钻个孔上扎带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个孔上扎带最靠谱

在桌面钻孔么

用什么扎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那种纳米胶都是粘得比较稳的,粘比较光滑的平面,粘之前擦一下有没有灰尘,最好粘个半天这样再卡线 ...

有灰尘侵蚀,纳米胶一段时间就粘不住了

网友:
免钉胶粘的比较结实……

网友:
3M家的双面胶,这东西粘上过一会就很紧了,刚粘上还是很容易扯开

网友:
还是胶贴拉胯~我家粘了10多个挂钩一两年后就剩一个还在墙上,方便的地方只好拧螺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