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某大型化工项目循环水装置,较为特殊的低压电机及控制

楼主(2024-09-27):
某大型化工项目循环水装置,顶部有一排低压风机,电机控制比较特殊:
1、双速电机;
2、高速状态下采用软起动;
3、低速状态下直接启动;
4、正反转控制;
5、每台电机四根120 的进线,接线十分困难;

当时事情太多,有点忙,也没拿到电机说明书,也不知道电机的结构,按图接线、进行参数设定,就调试运行了。
至今不明白低速运行时,KM3吸合,三相电接入1U、1V、1W,电机怎么就能低速运行了,1U、1V、1W的另一端施如何连接的?

网友A:
就一个循环水凉水塔散热风扇搞的的这么复杂干嘛?还不如直接用变频器来调节风速了。

网友:
大神快来解答一下

网友B:
一排子过去全是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循环水凉水塔散热风扇搞的的这么复杂干嘛?还不如直接用变频器来调节风速了。 ...

一共20台风机,用软起,费用肯定便宜不少。至于反转,当时听说为了防止冬天扇叶上结冰,用来反转甩冰的。陕西地区冬天很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排子过去全是风机?

两排,共20台风机。

网友:
找一个双速电机的内部电路图看一下就明白了,双速电机内部相当于有6个绕组两两分3组,其中W2\V2\U2是每组绕组的公共端。
低速接法时,每组绕组内的2个绕组串联,然后3组绕组接三角形接法,此时磁极数多一倍,故转速降低,虽然是三角形接法,但是因为绕组串联,因此启动电流也不会太大,故可以直接启动。
高速接法时,每组绕组内的2个绕组并联,然后3组绕组接星型接法,此时磁极数减少,故转速升高。但是因为绕组并联后电流增大,启动时需要软起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循环水凉水塔散热风扇搞的的这么复杂干嘛?还不如直接用变频器来调节风速了。 ...

软启动器和变频器价格能差好几个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循环水凉水塔散热风扇搞的的这么复杂干嘛?还不如直接用变频器来调节风速了。 ...

他这种地方条件恶劣变频器容易炸,而且你看他软启动器都不用,是最土星三角启动,甚至只用到了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共20台风机,用软起,费用肯定便宜不少。至于反转,当时听说为了防止冬天扇叶上结冰,用来反转甩冰的。 ...

啊还冻转?是看着叶片不坏加点负载?
冷却水温度能冻就停风机冷却水温度过低热交换器容易冻爆了

网友:
双速电机现在用的很少了,大部分人都不熟悉了,在以前没有变频器调速的年代里双速电机用的很多,尤其是需要低速启动的场合,比如纺纱机,启动速度高了棉纱就断了,现在有了变频器调速了才让大部分双速电机退出了。

网友:
10年前这个双速电机坑死我了。这玩意要3个接触器来控制。

网友:
都是大项目,刚进入工控行业,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还冻转?是看着叶片不坏加点负载?
冷却水温度能冻就停风机冷却水温度过低热交换器容易冻爆了 ...

在停机状态下,蒸汽升腾上来,遇到扇叶就结冰了,再次开机时,就需要先抖掉扇叶上的冰。北方的冬天,很冷!

网友:
我对楼主的的问题和需求不是很清楚。这种电机启动和运行的设计原则是,能简单的就不要用复杂的,能用星三角启动的就不必要软启动更不需要变频的,成本考虑方面的因素是其中的因素,另外复杂系统的可靠性也是需要开绿的。

网友(2025-09-09):
唔,图纸有点花,还可以画得简洁整齐一点

网友:
双星/△的双速电机

网友:
真奢侈,160kw电机用两条120 的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