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坏鼠标别扔,这玩意是个宝

楼主(2024-09-28):
单身阿姨的台式机突然坏了,故障为无法开机
机箱是银欣的,主板触发正常,果断拆开机键
分解后按键微动发现内部腐蚀严重
线一碰就断了
在按键外壳打孔
继续打孔,把鼠标上换下的微动用扎带固定
把微动针脚插入外壳
套入热缩管焊接好接线
一个零成本台式机外置开机键就完成了,其具有超高灵敏度,而且是触摸式的,配置直接拉满。
但为什么原来这个按键会坏呢?

网友:
好丑啊,为什么不放在里面

网友:
这这这……,一个非自锁开关也没几毛钱

网友:
直接换新机箱好了,搞得真难看。。

网友A:
说明机箱内部吸力很大,连按键处都有冷空气被吸进去,微动自然极易被氧化腐蚀

网友:
这也太将就了

网友B:
如果直接两根线引出来,手捏住开机,会不会触电?

网友:
可以直接设置成上电自动开机 ,就不需要更换这个开机按钮了!

网友:
不会触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直接两根线引出来,手捏住开机,会不会触电?

不会,电脑开机键控制的是板上5V直流低压。

网友:
费劲不小,不太好看,

网友:
得寸进尺——是否可以把微动固定到里面,按一下开机键就像点一下鼠标那样

网友:
我和楼上的观点一样

网友:
又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
阿姨好看吗?

网友:
开机键都要坏的机箱留着何用,直接卖废铁

网友:
开关行程太短了,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机箱内部吸力很大,连按键处都有冷空气被吸进去,微动自然极易被氧化腐蚀 ...

虽然我觉得你在开车

网友:
适用但不美,我说的改造后的开关不是说单身阿姨

网友:
这珠圆玉润,洁白无暇的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