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改声威SW-D100 LED露营灯

楼主(2024-09-27):
月初的时候从淘宝垃圾佬店里买了个LED露营灯,10块钱。主要是喜欢那个造型。到手一看库存的老家伙,用是不能用了。干脆自己改造一下。享受享受动手的乐趣。

包装,真是库存的,特别新。

用途广泛。

拿出来看看。那个提手是可以拆下来的,但是安装后固定的,不能前后摆动。

灯整体。前边一个按钮。

后边一个8字型电源线插口。220V直插的。

灯上的柔光罩。后边位置有个充电指示灯,没拍到。

底下有个挂钩,可以吊起来用。看牌子10年9月的东西,都十四年了。这特么怎么在仓库放这么久的?疑惑啊。

四个胶垫拿开,螺丝拆掉,底座就下来了。

底座上有个挺大的铅酸电池,上边铁片是顶着开关用的,开关装的不结实,用力按会掉。

6V电池,没铭牌,有个编号,看着像生产日期。也是10年的。估计是废了。用万用表的,几百毫伏的电压。外用充电没一点电流。

拆开,三个气阀。标准的阀控铅酸免维护电池。加了点蒸馏水进去,浸饱了,充电还是没电流。看来里边极板已经腐蚀殆尽了。除了巴铁老哥,其他人估计是修不好了。扔。

内部有个电路板,几组线。一组是连电瓶,一组是220V输入,一组开关。

拆下灯板看看。

上边一堆零件。其实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当充电电路,另外灯开关连了一个三极管还是场管的,控制灯开启关闭,真多余。灯组是24个,看来是2串12并的。有个限流电阻。

上电试试,5.6V刚刚亮,每个灯珠1ma电流。看来想用单节led点亮是不可能的了。

6.27V,每个灯珠3ma。亮度很低。

7.3V,每个灯珠10ma,亮度不错了。按说20ma算极限,不过电流低一点,led寿命会延长。

后来就是改造了,打算改成一个锂电供电,带亮度调节的灯。过程延续了好几天,中间也没怎么拍。直接看成果吧。

8字电源插口拆了,粘上一个Type-C母座,当做充电口。

前边的按钮开关也拆留不用,弄上一个带开关的电位器,当做调光开关。

电路板上的元件都拆了,弄一块4056板子给锂电充电。

下边粘了两块板子,上边的是升压板,把单节锂电升压到7V多,给系统供电。下边是个pwm调光版,调节亮度。

从一个小功放板上拆了个带开关的电位器,开关连接锂电和升压板,电位器连调光版。这样设计省了一个灯开关,外表更紧凑。

找了节旧锂电池,略微鼓包了。测了测电压充足。焊上线就可以用了。还找了个安慕希的提手当固定条子,反正在内部,也不影响观瞻。

电压设置到7.5V,系统正常工作,最大亮度每个灯10ma。拧电位器还能调亮度。很好。

以前那个充电指示灯处,塞了一段热熔胶,充当导光柱。正好对应着4056板的led。

老家伙又可以用了。感觉真是焕发新生。过程也挺有意思的,这就是DIY的快乐吧。

谢谢大家。

网友A:
做工真一般呀。

网友B:
这个灯多少钱买的?

网友C:
pwm调光版哪里买的

网友:
不错,改造非常好,长续航

网友D:
这种不是那种平时照明用的LED,其实就是做指示灯用的发光二极管,压降很大,需要电压稍高点,才可以发光,其实做小夜灯挺好的。

网友E:
草帽加铅酸电池可以做文物了

网友F:
估计那节电池有孕3个月

网友:
露营灯造型挺好 看

网友:
改装的办法不错,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一般呀。

10年的东西,放当时应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多少钱买的?

10块不算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调光版哪里买的

立华电子卖的,一块五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是那种平时照明用的LED,其实就是做指示灯用的发光二极管,压降很大,需要电压稍高点,才可以发光, ...

对,就是普通的草帽灯。现在的话,几个高亮LED,或者cob封装的LED灯板,就比这个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草帽加铅酸电池可以做文物了

哈哈,记得那时的手电,净些阻容降压充电,加铅酸电池草帽灯的。后来我刚用高亮LED的时候惊叹那玩意这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那节电池有孕3个月

年初的时候拆出来,发现怀孕了,充放电几次自己瘦下去。结果几天不用又鼓了。不知道这次能撑住吧。

网友:
换电池,要不改成锂电池吧。

网友:
当年的产品,算好的了

网友:
铅酸电池现在很少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