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投影机里面,大功率的LED灯源,怎么降低功率?

楼主(2024-09-27):
电源板是这样的,应该是恒流的吧,怎么找到取样电阻呢?加大取样电阻,是不是就可以降低功率了?

不改动电源板的情况下,怎么降低功率呢?串联一个电阻?

主要是让热量下降一点,内部温度太高了

网友:
应该这个大电阻就是采样电阻,但是这个肯定冶好换,因为是大功率微电阻,高精度的,不好找。

所以看看那个8脚PWM芯片的应用,看看能不能微调其他电阻。

网友:
驱动电路并联的电流取样电阻扣掉一个电流就小了

网友:
八角芯片旁边的大贴片电阻明显是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应该改散热。。你降功率了。那灯就没那亮了啊。。

网友:
再接一个调光模块

网友:
检流电阻如果是贴片的肯定是大片的甚至几片并联

网友:
降低功率还能看清楚?

网友:
适当增加开关电源功率管接地脚的取样电阻值,降低输出功率。需要实际测试验证 不能影响光通输出量,避免影响图像质量。

网友:
把板子拍清晰一点会有高手帮你分析的

网友:
听我的,不开最省电

网友:
把亮度调低一点不行吗。

网友:
一般降低电压?

网友:
直接换LED岂不是省事?

网友:
热管加强制风冷,再不行就水冷加强制风冷,再再不行就微型压缩机制冷

网友:
灯亮度降低清晰度会下降吧

网友:
改亮度,这投影基本要废。投影本身就是有亮度调节吗?

网友:
LED投影本身亮度都不够,还要降低亮度就没法看了

网友:
应该有PWM调光引脚

网友:
进来看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