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永宸商用开水器更换增压泵

楼主(2024-09-27):
2024年9月27日

单位的开水器不制水了,出于好奇参与了维修过程,没办法,爱好者一见有故障的电器就好掺和,这是病,得治,哈哈哈。

这是维修后拍照留念,冷水和热水都是触摸开关的

下面部分的布局

制水部分是相对独立的单元,只有水路与上面有关系,我到现场时别人已经把下面部分从铁壳中取出

我这是第一次仔细研究净水机,好一番做功课,终于明白了水路和电路构造和工作原理。那就好说了,把电源单独取下,测24v正常,单独给电机24v,电机电压降到0v,电机不启动,那就是电机的问题了。邮购到货后一番操作,接上自来水,先不接大罐上电,看到出水正常,最后安装各种螺丝和管子等等,没啥好说的。

屏幕

2020年产品,已经换过一次了(整体机器是2016年安装的),在人多的单位也属于易损品
测电阻只有3欧,没打开前以为是线圈短路了,结果线圈没事,疑问:线圈阻值这么小吗?

碳刷没问题,线圈也没问题,结果轴承几乎不动了。

小插曲:在接自来水的管口时发现漏水,前面的人说是直接用钳子拔下来的,晕,去掉一下段再插入就不漏水了。

网友A:
换向器磨损碳粉聚集多了,电机问题不大,估计24V电源带载能力快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器磨损碳粉聚集多了,电机问题不大,估计24V电源带载能力快不行了 ...

是呀,一打开就调出很多碳沫来

网友:
开水机带净水,用着方 便

网友:
疑问:线圈阻值这么小吗?
区区长度是几米粗的铜线(如果是的话),它的电阻会是多少欧呢?

网友:
转子换向器磨损,上车床车一刀

网友:
单位酒楼都用这个供应热水

网友:
ro净水机,400cc还用压力桶,估计平时喝水多

网友:
换向器磨的比较厉害了

网友:
看来电机正常,水泵或轴承卡死?

网友:
我就是看看净水机的

网友:
那个增压泵是有刷的吗?以前单位坏过一个。直接换成新的了。坏的也没拆

网友:
只能说轴承太差了

网友B:
这么说电机换轴承还能修好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电机换轴承还能修好呗

轴承不易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