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开卡时固件如何选择......

楼主(2024-09-27):
对2246EN的开卡固件一直存在疑惑,前两天开一个NW623颗粒,双帖时同样设置用R8022A开时写入只有100多M,换用Q0512A固件,写入直接275M,四帖时用Q0512A固件,写入520,写入435,还有一点就是使用R8022A固件开卡固态C3数值涨的非常快,而用Q0512A开卡的C3要好很太多了,数值非常小,对于2246EN能不科普一下,N O P Q R这些固件的区别,还有就是固件对于C3的增涨有没有大的区别,请大佬科普一下

网友:
N O P Q R这些就是固件的版本 日期

网友A:
首先,越往后的固件越完善,OPQRST代表年份,O代表2015年,P代表2016,Q代表2017以此类推、
R版本严格一点,涨C3不代表就是差,
2246EN固件策略发现ECC值到一定阈值就会标C3,然后空闲时ecc所在block执行复写,
复写就是全读一遍再写入,类似与重新充电、
ECC复写的写入过程会增加F5计数,因此某些盘会体现5倍甚至10倍写放,
C3的阈值可以自己手动调整,实际固件会根据闪存制程 自动配置ECC阈值,正常情况不需要手动更改,auto就行了 别那么多事
对C3非0有执念者,自行搜索: C3/C7 be 0

网友:
读写速度正常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越往后的固件越完善,OPQRST代表年份,O代表2015年,P代表2016,Q代表2017以此类推、
R版本严格一点 ...

感谢科普

网友:
一般无脑R0823A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