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好几年的车载吸尘器还有没有改装的价值

楼主(2024-09-27):
车载吸尘器放在地下室好几年了,本来带着一条线不方便就放一边了,也是个垃圾产品。碳刷380电机。拆了个旧的12v锂电钻电池改成并排的塞进去,不知是电池不行了还是保护板保护了,转一秒就停。换了个电机好了,原来的电机可能启动电流太大保护了。手术非常完美,听声音动力很足,实际上吸力马马虎虎。先扔一边,等下次心血来潮改成无刷

网友:
改装对付用也不是不行

网友:
车载设备,用三串锂电池供电比较合理吧

网友:
用三串锂电池供电吸力应该就大了。

网友:
可以改成电脑吸尘器

网友A:
直接接点烟器12V供电,不常用的车载设备不建议用锂电池,不安全

网友:
是不是原来就是十二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点烟器12V供电,不常用的车载设备不建议用锂电池,不安全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把垃圾锂电池的吸尘器改无刷风机后,改为用点烟插口有线的了,放车里偶尔用一下

网友:
改成三串锂电池供电

网友:
需要12的高压驱动

网友:
买个扫地机无刷电机放里

网友:
配个12V电源,作为家用或办公室等地方吸尘使用

网友B:
12v的吧?得3节18650,少了效率不行,看样子壳子里只能装2节18650 ,外面还要背包一节~看里面很简陋,改造动力不太充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吧?得3节18650,少了效率不行,看样子壳子里只能装2节18650 ,外面还要背包一节~看里面很简陋,改造 ...

完全可以塞进去三节,只是需要一排。我用12v锂电钻的电池改了一下。放进去了

网友:
有也有一个这样的吸尘器,吃灰很久了,懒得改装啊。

网友:
这种车载吸尘器功率有点低,换个好点的电机最好是无刷的,再用工具12V电池外插

网友:
6、7安的电流,电池不耐用!

网友:
车载吸尘器功率有点低

网友:
应该是换电池,那样功率大效果才好

网友:
就这么点动力当然没什么吸力啊。直接用家用吸尘器就行了。并不是在车上就一定只能用车载吸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