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个雷克萨斯-RX200T 电动尾门控制器

楼主(2024-09-27):
看样子,一定是国产件,应该是修理厂说的副厂件,也就是说非原装件
拆完,也不懂里面哪个东西能用,直接丢备件桶里面,下次需要电阻的时候再找出来了
不懂哪个配件是干嘛用的,看那主板切割成这样差,山上货的特点

网友:
这个玩意不好用吧

网友:
基本也就是拆件用了

网友:
查了一下,那个BTN7960是驱动电机的。

网友A:
车用的板子应该不 错,留着拆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用的板子应该不 错,留着拆件用

继电器估计可以用,其它的嘛,不懂

网友:
板子不是切割的,是PCB大批量生产拼版V割,等贴片,插接件焊接完毕后,直接用手掰开。另外,兄弟把坤毛拍的那么清晰,是几个意思?

网友B:
这板子好像没有做防水处理?不像是车规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好像没有做防水处理?不像是车规级?

是啊,没防水,所以我一眼觉得就是山寨的,代用的,能用,但是也不一定好用,放在尾门不防水也不影响用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当料板还是不错的

网友C:
雷车还有后期自己加装电尾门的吗?不都应该标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车还有后期自己加装电尾门的吗?不都应该标配么?

这个是控制器,估计用来控制那个尾门的,这个怎样看都不像是加装的那种

网友:
看上去做工工整

网友:
这PCB完全到不了车规级,而且接插件质量也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