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锂电池如何看正负极?一个老平板想换电池拷贝里面的照片出来。

楼主(2024-09-27):
这种锂电池如何看正负极?一个老平板想换电池拷贝里面的照片出来。

网友:
有个叫“万用表”的东西...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下电池就知道了

网友:
插上充电线充电的时候,用万用表测测电池端的电压,正负极就出来了。

网友:
测一下,或者找接电线。

网友:
找个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软包啊,好办。。    电极的材质不同的,看看转镍的部分是什么就知道的。。

网友:
万用表打一下
如果不行就插充电器万用表打一下

网友:
软包在热合外膜的根部,转镍。  因为负极本身就是镍,而正极是铝。 你只要看看从外膜出来的那部分是什么就能区分电极了。

这个工艺就是转镍,电池原出位置是正极的铝。由于铝无法焊接,因此需要转成镍片,方便焊接加工。。

因为有些是因为出片过短所以负极也有类似的焊点,不过那个两种材质一看就是一样的,毕竟镍发黄,铝发白,还是能一眼看出原出端子的材质与后焊的不同的。。负极本身就是镍或铜镀镍所以出片够长就没有转镍操作了,如果不够长就是也点焊镍片延长。

网友:
你看软包上的私信,黑色的
一边是+atl 那就是负极,另一边是-就是负极

网友:
万用表万用表看看

网友:
不是标有啊,不确定用万用表。

网友:
插充电,然后开机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只是图把照片复制出来,那完全没必要折腾电池,确定好电压,直接上个维修电源或者4056小板供电,等把东西复制完,这玩意带电池可以一块扔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锂电池如何看正负极?一个老平板想换电池拷贝里面的照片出来。

用万用表测一下有那么难吗?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啊

网友:
也可以看板上电容的极性

网友:
红色正,黑色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