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用大纽扣电池的手表原来是给照明供电的

楼主(2024-09-27):
拆一个用大纽扣电池的手表原来是给照明供电的

同事亲戚的手表,据说买了大几十。。我笑而不语

因不慎进水,帮忙拆开烘干,然后调不了时,慌得一笔,原来是指针问题,拆了指针,重新装回,搞定。

网友:
山上的,能用就好

网友:
这一看就是儿童手表

网友:
外观耀目夺眼。

网友:
给小孩用的,晚上带着还有光都好看啊。

网友:
不如改个草帽灯,晚上还可以照明

网友A:
表芯有表芯的电池,照明有照明的电池,两套供电系统。

网友:
我去
这个高端啊

网友:
孩子爱就好 奥特曼手表

网友:
国产手表一般耗电大的用2025或2032照明或指针,626纽扣用来做石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芯有表芯的电池,照明有照明的电池,两套供电系统。

是的,我也捡了一个

网友:
一块表两块电池头回见,正常应该用一块3v电池照明再用个稳压芯片降压1.5给表芯

网友:
是不是照明要比表芯耗电大一些,所以照明用的是大纽扣电池,分开用电池是为了照明无电不影响表芯走时。

网友:
照明是耗电大户。

网友:
你相信光吗?
相信的话,这大几十其实也不贵

网友:
少年,你相信光 吗

网友:
你相信光吗?这是什么梗?

网友:
这种更长命

网友:
这种电池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儿童手表    大电池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