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迷你的铁壳开关电源,

楼主(2024-09-27):
铁壳上无任何标识,铁壳外面有个防水盒,防水盒上面贴了个亚银标签纸,写的输入220,输出36,原厂标签都没带单位的。

输出电容是35v的,说明肯定输出没有36v。看变压器写着24v,是不是整流之后的直流是24*1.41434=33.94416v
34v电压用35v电容,这电容寿命不长吧!

楼主:
刚才通电试了下,空载输出是24v

网友:
开关变压器与普通的铁芯变压器不同,后者整流滤波后不带负载的电压才是你计算的结果。

网友A:
可能是安装的人为故意使坏吧,24V的电源贴个36的标,哪天这个挂了不找他修的话,别人一看是36V的,就去买一个36的回来怼上,然后“啪”……
全部换新

网友:
1A的还行25W

网友:
这个电源是室内用的,输出电压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安装的人为故意使坏吧,24V的电源贴个36的标,哪天这个挂了不找他修的话,别人一看是36V的,就去买一 ...

这真有这样的人这么坏

网友:
好小,也能用

网友:
连内部标注都不一定相信的人飘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真有这样的人这么坏

反正我之前认识一个修家电,这人的准则就是他修不好东西,他会把故障扩大化,让别人也别想修。
然后日常中遇到了一个钓鱼佬用的强光手电,里面的锂电包红黑线竟然是反序的,导致我从网上发一块3并的电池回来后也细看,直接按原颜色接到主板上后,锂电充电芯片直接炸了,好在烧的不厉害,勉强能看到结尾的两个数字,然后借助百度和半导小芯确定了对应的型号后,又在某宝买了同款充电芯片回来换上才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之前认识一个修家电,这人的准则就是他修不好东西,他会把故障扩大化,让别人也别想修。
然后日常 ...

就这心眼生出来的孩子还能有屁眼?

网友:
现在使坏的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之前认识一个修家电,这人的准则就是他修不好东西,他会把故障扩大化,让别人也别想修。
然后日常 ...

毫无道德而言

网友:
一般会拆开看看

网友:
标注不能信

网友:
电容寿命不长才是生存之道

网友:
太坏了,为了哪啥,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