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老风扇能改电机摇头吗?

楼主(2024-09-28):
平时手动启停摇头,想改电机摇头,有办法改吗?上两张图片。

网友A:
肯定可以改,但你得有电机摇头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改,但你得有电机摇头配件。

谢谢,摇头电机可以宝上购,但不知有匹配这和的吗?

网友:
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摇头电机可以宝上购,但不知有匹配这和的吗?

你别看这事儿挺小,我事先告诉你:只有动手能力强的人才能搞定这个事!
最主要的是:
1.要什么配件你都能搞到且不差钱;
2.工具你得齐;
3.足够的动手能力+锲而不舍的精神。

网友:
只能说不是简单的拆装

网友B:
最简单的加个底座

网友C:
风扇太老了

网友D:
对我来讲,绝对比重新买一个风扇费劲。

兜兜转转搞好起码得话半天到一天时间,这成本可是一个直流变频联网风扇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加个底座

宝上有摇头电机底座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我来讲,绝对比重新买一个风扇费劲。

兜兜转转搞好起码得话半天到一天时间,这成本可是一个直流变频联网 ...

想改壁挂风扇,用遥控器控制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看这事儿挺小,我事先告诉你:只有动手能力强的人才能搞定这个事!
最主要的是:
1.要什么配件你都能 ...

好的,我琢磨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太老了

80年代的。

网友E:
这个留着当摆设也比换电机强

楼主:
假如想搞成这图片这样的话,要切割掉原机械摇头传动机构及拆除齿轮等,估计还得钻孔攻丝。

网友:
就算能改那工作量也不小,估计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看这事儿挺小,我事先告诉你:只有动手能力强的人才能搞定这个事!
最主要的是:
1.要什么配件你都能 ...

除了等一项没钱外,其它都占了,嘿嘿,感谢了。

网友:
电机绕组变暗,至少重绕变极调速线圈,解决转差率过大发热问题。再买交流同步电机,独立摇头连杆,避免蜗轮蜗杆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留着当摆设也比换电机强

舍不得扔掉老古董铜线电机,只是想加装摇头电机,拆除机械摇头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