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Y改双晶振,改锂电,改强背光

楼主(2024-09-28):
买个ZT-Y,看上了屏幕大,字体大,9999,NCV,出方波,测变频等等,日常用途一个不落,全是比较全面的了。
4/8M晶振手动切换,开机时直接切换也能用,背光换灯珠,用手电筒的电路切换普通和强光,强背光室内刺眼,室外清晰,完全解决了反显室外使用的短板,换锂电充电方便,使用持久。

网友:
这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好用了,但安全性也大大下降。。。

网友:
这操作绝了, 晶振手切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
我的zt219改的有底数不知为啥

网友:
双晶振还能这样玩,如何知道是那个晶振工作。

网友:
换晶振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呀。拖这么长的线容易不稳定的

网友:
很厉害的DIY,牛逼

网友A:
666,请教一下换晶振的作用是什么呢,速度更快吗?

网友:
能力太强了

网友:
深度调教,解锁各种姿势

网友:
我去,这么玩有意思吗?

网友:
牛 還能用双震晶

网友:
解锁各种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请教一下换晶振的作用是什么呢,速度更快吗?

肯是加快了呀,测电阻和二极管快了一倍,

网友:
动手能力嘎嘎的强

网友:
我以前也这样改的,后面用久了进容易灰接触不好

网友:
动手能力强,手艺高,谢谢分享

网友:
我只是欣赏学习,这些活干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