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批加装LED灯圈线路

楼主(2024-09-28):
使用很久了 今天拆开清理一下灰尘顺便拍一下 希望给需要的朋友有点帮助 线路其实很简单一个宜家的12v小灯泡 拆了灯珠 灯珠我也替换了原装的,经过测试接20v也没关系 中间接一个点触开关 然后把点触开关引申出来 找个合适的地方 成本几块钱

很亮 大灯圈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方便的打开

这个是用宜家的灯珠替换的 比原装还是亮一点(直接替换)

把点触开关引申出来到面板指示灯处 方便开关,原来的贴纸已经烂了准备自己剪一个

点触开关

宜家灯泡立华家和进口杂物家都有 谢谢观看

网友:
很实用的改造呀

网友:
要加就加亮度高一点的灯

网友:
目前国产公模电钻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改进了

网友:
国产的公模就是在细节上需要改改的话颜值和使用就更好了

网友A:
是5733吗?有没有最终的成品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5733吗?有没有最终的成品图片看看

好几年了

网友:
各品牌原装的灯都给的聊胜于无

网友:
这个改的漂亮!

楼主: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个披头夹换成三珠自锁的 现在是往前推 不能自动弹出

网友:
看起来像汽车大灯的天使眼

网友:
关键是那个小灯板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个披头夹换成三珠自锁的 现在是往前推 不能自动弹出

...

后面加一个弹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一个弹簧啊

加了 老是卡 不灵活 黑不溜秋的还容易生锈 不好看

网友:
这圆形的光杯是哪里弄的?和起子机这么般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 老是卡 不灵活 黑不溜秋的还容易生锈 不好看

加不锈钢的或者加点润滑油脂防锈

网友(2024-10-31):
改造的不错,实用还漂亮。

网友:
车扳那个大钢头的橡胶套你们哪里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