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中大奖了!卡针竟断在里面,有没有办法不拆手机取出来

楼主(2024-09-28):
今天运气真有点背,就在刚才准备给手机装个内存卡,用卡针捅卡托时,意外发生了卡针竟断在里面,怎么弄都出不来,不知哪位有办法在不拆机的情况下,把断针取出来。

网友:
拿个没断的针,继续捅。卡槽出来了,就好办了。实在不行,换手机。旧手机换盆。

网友:
继续顶住断针的位置捅

网友:
网络语,大力出奇迹!在桌子上洞洞向下使劲磕,抖出来

网友:
针断了又没有凭空消失,用另一根针继续捅不就能把卡槽退出来了。如果运气好的话,你放回卡槽时暴力往里一压,断针还可能被弹出来一点,然后用镊子夹出来。

网友:
这是铁的吗,能用磁石吸出来吗?

网友:
只能多试试,不是胶水外壳就拆开

网友:
不露出来就可以不管的。

网友:
另外如果没有往明很多,看能不能用刀片刮出来

网友:
用强磁铁吸出来

网友:
不知道用强力磁铁能否吸出来,只能多试试了。

网友A:
一般是201不锈钢若磁性

网友:
用 热熔胶  试试

网友:
可以想象为,以后顶卡托的时候,用更短的东西就行了

网友:
这情况还真没遇上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201不锈钢若磁性

你觉得能断是201的吗?

网友:
这都能断你也是一个牛人

网友:
用的是劣质卡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能断是201的吗?

304比201软,你说呢?

网友:
继续用卡针往里捅,让卡套出来就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