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s8218 问题,自动挡测小电压不显示

楼主(2024-09-28):
收了个LJ成色的ms8218

修整了下,可以用。
但有个问题直流电压档,自动档,测6V没问题,测3V 4.5V小电压之类的不显示,要手动档,才显示3V 4.5V,
用可调直流电源试了,5V以下不可以自动档测量,要切换到手动,是不是排阻最低哪档有问题?
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建议再测下毫伏档,看看怎么样?排阻有问题手动档也测不出正确结果。排阻拆开就可以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再测下毫伏档,看看怎么样?排阻有问题手动档也测不出正确结果。排阻拆开就可以直接测量。。。 ...

毫V档,没有源,测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再测下毫伏档,看看怎么样?排阻有问题手动档也测不出正确结果。排阻拆开就可以直接测量。。。 ...

拆开量了排阻,应该是好的。

网友A:
猜测是换挡电路有问题,芯片?外围电路?先围绕芯片好好分析架构,重点看看电源电压、参考电压、前端滤波电容、电源滤波电容等关键部位,这个表号称国产187,有一定技术含量,应该不好搞,只能盲目建议下。。。。如果好搞,估计上家也不会轻易挂网。。。

网友B:
我当时一台老VC97换芯后,也是数值提不上来,超过4V后不管多少伏,显示一直都在3.9xxx附近。
折腾很久发现右上部分的一大片AGND跟COM没连上,板画的太细,有些地方断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断点。
最后一根飞线解决了,一切都回归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一台老VC97换芯后,也是数值提不上来,超过4V后不管多少伏,显示一直都在3.9xxx附近。
折腾很久发现 ...

我这个也有飞线,我看别人的,是原厂飞的,我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换挡电路有问题,芯片?外围电路?先围绕芯片好好分析架构,重点看看电源电压、参考电压、前端滤波电 ...

仔细用了下,现在问题一部份像我前面说的。
昨晚又用了下,在维修主板时,自动档5V以下都不准,,,1.1V量出来3V ,切换到手动档就准了

网友:
我个人建议先查供电

网友C:
如果各个供电轨都没有问题。
那么在自动量程量个1v电压,在显示为3v的时候,找个dcmv为高阻(10GΩ以上)的万用表量以下电压
pin18 vs 输入插座gnd
pin19 vs 输入插座gnd
pin23 vs 输入插座gnd
pin25 vs 输入插座gnd
然后改手动量程,在显示为1v时,把上面4个电压再量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毫V档,没有源,测了不。

15个1kΩ电阻串联,接到一个干电池上,就是0.1v步进到1.5v,你这表的问题现象看,这个源的精度足矣

网友D:
测量低电压时,观察一下模拟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各个供电轨都没有问题。
那么在自动量程量个1v电压,在显示为3v的时候,找个dcmv为高阻(10GΩ以上)的 ...

没有高阻表,我寄过去给您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低电压时,观察一下模拟条显示

哇,得大神回复,我试下

网友:
如图 u1 pin19 cold solder

楼主:
收到,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