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天猫精灵CC10插电版变电池版

楼主(2024-09-28):
天猫精灵CC10插电板因为必须要连接变压器开关电源使用,有很大局限性。
而充电版移动版的-CC10价格贵了差不多2/3,本着DIY精神,思索把充电板的如何变成移动版?就有了本贴,给各位大神一点借鉴!班门弄斧了,各位不喜勿喷!
我们可以在音箱那边开一个孔,如图,

然后加3节电池,

三节电池串联刚好就是12伏左右,
然后再加一个保护板,就大功告成了!有了蓝图就开干!
这个保护板可以从海鲜市场买到。那个手电钻的电池上面可以拆下来,我当时是30块钱买6个。还带电池,最后电池拼拼凑凑,有的内阻太大,有的已经寿终正寝。挑了3节内阻差不多的串联使用!

拆下来之后,然后按照正负极输入输出,然后把它在保护板上接好线之后,然后把电池预埋进音箱,然后用热熔胶固定,这样可以不不影响音质

保护板电池连接线接好了之后。然后就是保护板输入输出接到音响主板了!
我们可以从主板那边把那个负极给他断开。因为我我的锂电池的保护板,它输入和输出正极是同一个焊盘,但是充电和mos管输出负极不是同一个焊盘,所以必须把它断开,

音响的充电母座的负极断开后飞线,接到保护板的充电也就是输入负极。然后锂电池保护板输出负极飞线接到主板的负极。走了弯路,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然后的话,你们如果要用的话,可以买那种保护板,输入输出是同一个电机的那种

某爹2元钱一个。我不知道这个两种保护板区别是什么,反正反正我是在实测当中是不影响使用的。最后的原装开关电源12v必须要更换,不能用原装的12伏的去充电。12伏的话,充电的话最多能只能每节电池不到4伏。
然后,锂电池的满电是4.2伏,我们必须换那种12.6伏的充电器。

这样,每一节电池4.2伏,总共就12.6伏,可以把电充满。

最后实测

播放电影可以达3小时。音量开最大检测电流0.45A左右。关屏待机电流0.1安。我使用的18650电池容量为1500mah,更换3000mah电池,续航应该可以翻番。

这个改造还算顺利!有没有各位大佬,可以回帖交流,改进意见!

网友A:
这样改了方便很多!

网友B:
天猫精灵还要会员

网友C:
三节电池应该还需要均衡充电吧,对电池有好处。

网友D:
不错,我改的c1在家,用的12V逆变小板,平板聚合物电池两块,具体可以用多久时间没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节电池应该还需要均衡充电吧,对电池有好处。

保护板就是均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猫精灵还要会员

是呀,这也要钱,那也要钱!啥都不能干。所以我已经ROOT,刷了当贝桌面,和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了方便很多!

是的,等于是插电版,变成了移动版电池版,省了一张毛爷爷!

网友E:
播放免费的音乐还是可以的
我设置了每天早上六点新闻  、
天天睡醒就是听新闻

网友F:
用升压模块永充电宝供电

网友:
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了方便很多!

是的,移动电池版,拜托有线束缚 ,省了一张 毛爷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我改的c1在家,用的12V逆变小板,平板聚合物电池两块,具体可以用多久时间没有测试 ...

12V 逆变  我也考虑过,但是要多加充电均衡保护板,为了省事,就直接用12V锂电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升压模块永充电宝供电

这样的话要在机器外壳 多开一个孔,插micro USB或者TYPE-C 线   影响美观!   所以 忽略了这个方案

网友:
这个方法好,空了也把自己家的改一下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哈
这个好啊

网友:
这个可以改一改试试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播放免费的音乐还是可以的
我设置了每天早上六点新闻  、
天天睡醒就是听新闻 ...

6点睡醒 ,恭喜进入老年人模式了

网友:
只要空间够,电池随意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