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某泵房大型电动机莫名停机一例

楼主(2024-09-28):
      某泵房有10台2800kw的水泵机组,10kv供电,机组润滑系统采用稀油站供油,稀油站有两台电机油泵,由PLC控制,一开一备。
      水泵机组的润滑油压、温度、震动、漏水等现场参数,均送入DCS系统,由DCS系统组态连锁,DCS信号最后进入高压室,直接控制高压电机的允许开车、停车两个信号。
      调试完毕后,正式交由业主,由业主管理。由于全场系统都在调试阶段,所需水量不大,业主只开了一台设备,昼夜运行,有值班人员值守。
      几天后,业主在双方施工例会会议上提出,泵房内的机组,莫名其妙的停车,再次启动后,又一切正常,反复周期大约在半天左右。检查DCS后台曲线,油压低跳闸!而现场油站,工作正常!

      仔细翻阅稀油站说明书,发现油站两台油泵电机,在PLC的控制下,每间隔6小时,主、备互换一次。也就是说,为了增加油站的使用寿命,每台电机电机运行6小时以后,就停车,换另一台电机启动运行,如此往复循环。
      结合机组停车情况,分析停车原因就在油站转换电机的瞬间,油压降低,而此瞬间的低油压信号,被DCS抓取,DCS立即发出停车命令。
      修改前时序图见图1
      立即找厂家,修改PLC内部程序,要求在主油泵停车前,提前开启备油泵,待备油泵运行平稳后,停止主油泵。
      修改后时序图见图2
      按要求修改PLC程序后,机组运行正常。

网友:
牛批,不拆开来看看

网友A:
这也是奇葩了,交接岗的时候没有做好,应该设置低油压延时过渡时间才好,比如一分钟,不过这种巨型设备要是真缺油,一分钟可能就嗝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奇葩了,交接岗的时候没有做好,应该设置低油压延时过渡时间才好,比如一分钟,不过这 ...

一分钟,轴瓦就完蛋了。后台DCS系统实时监控,任何条件缺失,立即跳闸。看倒数第二张图片上那个现场记录数据的小姑娘,坐在泵上,对比一下就知道设备之巨大。

网友:
这泵站有点大

网友:
楼主是高手,能分析出来原因。避免重大事故

网友B:
这是外面建筑还没建好就开工了啊, 这么着急的

网友C:
不会是那种抽水蓄能发电站的水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外面建筑还没建好就开工了啊, 这么着急的

工程上都这样啊,交叉作业。我干过最离谱的一个工地,韩国LG的,着急开车,桥架还没有铺好,电缆先放过去了,电缆集束悬吊,后期桥架铺设好了,才把电缆放进去。有时候,工程紧张的时候,真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网友D:
这种在程序上很合理但现实中不合理的例子有很多,一般就是设计程序的人对设备多是停留在设想阶段,认为设备都是理想设备,没有启动和停止延时的,没有结合实际设备来设计程序。我就遇到过一次,一个伺服电机驱动的送料机,送料机构上有个压爪,前级设备把物料推过来后压爪把物料压住防止移动,送料机把物料送到下一个工序,下一个工序的大气缸把物料压住进行加工,然后送料机的压爪松开,送料机构退回准备下一次送料。问题就出在时间上,送料过去后液压机压住物料了,送料机的压爪松开和退回是同时进行的,压爪是小气缸驱动的,气缸的动作完成是有个很小的延时的,有时候就会发生压爪还没松开就开始退回,结果怎么也退不回来,导致伺服电机过载报警。整机的运行速度不是很快的时候问题不大,偶尔报警,提高一点速度后就会频繁报警,检查过很多地方都没发现问题,后来在物料上发现有很短的拖痕,这才发现问题,把PLC程序里的退回加了点延时就好了。

网友:
2800KW,10KV啊,今天开眼界了

网友:
这种联动停机信号,比如低油压,温度过高,一般PLC或者DCS这边要做个延时滤波,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些情况了。

网友:
今天开眼界了

网友:
能找到病根就是好把式

网友:
真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那种抽水蓄能发电站的水泵吧~

不是,大型煤化工厂的循环水泵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在程序上很合理但现实中不合理的例子有很多,一般就是设计程序的人对设备多是停留在设想阶段,认为设备 ...

说的是,我们不否认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但是有些细节性的东西,还是要现场才能发现。

网友:
这种瞬时控制切换啥的,工科生应该有一门课吧?切换快了,慢了,或者2个电脑时间不同步啥的,工程上应该有个说法的。

网友:
工程师的经验、认真心态重要。还有人事、管理,分包盘剥等……

网友:
2800历害,我见过1000KW的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