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继续折腾K9WBG08U1M 安国au6989sn 无法量产 不支持此型号Flash

楼主(2024-09-28):
闪存是 三星 K9WBG08U1M ,4GB 50nm slc。继上次sk6211失败后,又试了 AU6989SN,还是失败了。几乎试了能下到的所有版本量产工具。提示都是“30500:不支持此型号Flash”。
而闪存支持列表中是支持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1.确认支持

2.正确识别

3.量产失败.......

网友A:
正常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sk6211就可以很好的支持这个芯片,我开过。不行试试SM3252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sk6211就可以很好的支持这个芯片,我开过。不行试试SM3252主控。 ...

老哥的sk6211用的什么版本工具?win几?我是量产工具不识别,空板和焊好闪存的都无法识别。而chipgenius是可识别的。sm3252,cbm2199e手头都有,可以正常量产。

网友B:
6989sn你用错工具了,要找以前更老版本的工具。这个贴个UP19也不错

网友:
去找旧版本的flas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989sn你用错工具了,要找以前更老版本的工具。这个贴个UP19也不错

已经试过很多版本了14.13.12.11.10......,都不行

楼主:
试了很多版都不行

网友(2025-05-27):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很多版本了14.13.12.11.10......,都不行

我的跟你一样一样的,肯定是这个主控板设计有问题的,不然不可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