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猫精灵登录界面不显示二维码,求助

楼主(2024-09-28):
天猫精灵CC10原字库挂了,然后读取不到里面的固件,然后重新换了字库,之后,编程器刷进去同型号的CC10固件,然后在profino.bin  分区文件里,用WINHEX打开那个文件里面改了SN号码之后,更新profino.bin分区文件,刷入进去之后还是卡二维码,二维码不显示。然后进系统设置里面,UUIDID为乱码,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是空白,然后就一直卡在二维码扫码的界面。登录不进去。

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sn号码要如何更改,登录二维码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没连上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连上网吧?

连上网了,千真万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