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闲来无事做个"充电宝"

楼主(2024-09-28):
买了几个车充,这两天接了个12V 能激活快充。然后又试了9V输入也可以激活快充。

干脆接个5V上去,依然能充电,不是快充而已。
那就无聊玩玩,不用在意划不划算问题。

脑子短路,为了不在外面划线,在里面对比一下距离划线开孔,结果搞返了。啊西八。。。。。。。。

这下可好,开关和下面充电器卡在一起,成品时候 无奈给充电器加了一层热缩管,开关也分别加了热缩管。

我十分想买一个点焊机,一直没买的原因,一是没钱,二是电池就几十节,买了点焊机估计几年才用一次。
有咩有几十元的点焊机呢?

第二个是以前1元买的,有快充还不错。 上面第一个是这两天2元多买的,它居然提示可以24V快充? 真的假的?

12V输入充电口原本是黑色那个,开好方形孔,但是做好后充电器插不进去。
原来用错口了,正极直径2.5, 应该是2.1才对。只好找了一个螺丝拧的这种,凸出来不好看。
先凑合用,DC新口到货再换吧。

有些保护板不能一边冲一边输出,不然充电结束后,就不再输出了,需要扣电池才能激活输出。
这款没具体测有没有这个问题,充电口插入充电器自动断开负极,输出口正极接一个带灯开关,很巧,12V带这个灯有点费力,正好亮度低,不刺眼。

A口都可以激活快充

C口不能激活快充,不知道什么原因。昨晚以为是线的问题,今天同一根线接电脑就能激活电脑快充,接充电器就不行。

用不用转接头都是一样 C口快充激活不了。我看了充电器C接口里是有很多线,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这次先打个样,12V虽然能激活快充,但是电池低于12V,输出就没有12V快充了,只有9V快充。
下次就做个16V的,这样就能一直有12V快充。
我原本想接个C口输入,5V充电,这样随便找个充电器都可以充,但是找了手头几个升压板都不行,5V升12V后无法给电池充电,冲一下就挂了,要么是断断续续的充。
买了一个充电宝快充版,开孔太太太麻烦,没有好工具,每次用刀挖,费力还不好看。
有没有什么好的升压板子给推荐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真的强

网友:
这个最好测一下自放电

网友:
车充改装的充电宝

网友:
能不能把炬为表的膜撕了,看着就像屏坏了似的

网友:
做就做个有快充的,不然没意义

网友:
手艺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这明明是应急电源

网友:
有创意,这车充看着还真不错

网友:
先测一下锂电池的内阻,尽量把比较小的成组使用

网友:
点焊机确实让很多坛友纠结,用不了几次,但是还想要。

网友:
为了用上几个车充,包了这锅饺子

网友:
没楼主的耐心,就直接买了免焊接套装。

网友:
动手能力真的强,佩服

网友:
自己动手的充电宝

网友:
这个移动电源的容量还不小。。。

网友:
最不放心的就是电池质量了

网友:
这个想法好,做12V的电池,直接用车充

网友:
电压低了,应该要搞成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