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京东智能插座拆开了,但不知坏在哪里

楼主(2024-09-28):
博联-京东sp mini智能插座坏了,故障现象为:插上电后,继电器不间断的通和断,啪啪的响,app上也显示为插座离线。
发贴请教如何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336-1-1.html
按照贴子中的几位老铁的方法:亚克力板是胶水粘上的,加热后用刀子撬开后,有两枚螺丝,拧开螺丝,再把面板撬开(要撬的,有卡扣)即可。基本上无损。
然后电路板就可以取出了。
拆开后尴尬了,肉眼看不出哪个元件坏了!

亚克力用刀片将胶水割开就行了。

看电容没有发现明显的鼓包的啊!

wifi板也很完整,没有元件损坏的迹象!

背面也很干净!贴片元件看着也很正常

如果说问题,我看这个C7电容顶部与周边的黑皮是平的,不象旁边的大电容顶部比黑色皮凹一点。
难道是C7电容有问题?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947-1-1.html

补充内容 (2024-10-1 11:51):
换了C7电容35V 100uF,故障现象消失,完美修复!感觉热心网友的回复指导!
后续详见新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947-1-1.html

补充内容 (2024-10-1 11:53):
感谢热心网友的回复和指导!

网友:
有没有可能继电器坏了

网友:
很可能是电解电容容量减小导致的

网友:
看看继电器下方,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有能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就是wifi板丢固件了,还要从新刷固件,我也有个wifi插座不能用了,查到最后是wifi板子问题。

网友:
可尝试测一下电容容量,检查一下继电器是否正常。

网友:
不能总怀疑电容,这种复杂的玩意儿偶尔也要怀疑是芯片或者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看看芯片电压不能猜

网友:
这是咋供电的

网友:
还是测量一下吧

网友:
太过复杂了。
先查一下供电吧,供电不正常自然导致继电器颤抖和APP异常~

网友:
这情况是电源 有波纹

网友:
继电器可能大

网友A:
下边这个小电解电容鼓肚子了,仔细看看。

网友B:
今天见到个 阿里 的 ,还要10元。3、5元顶天了

网友C:
优先考虑电容问题,带不了负载导致继电器反复吸合

网友D:
小电解看着好像有点鼓了,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解看着好像有点鼓了,换一下试试

好的,谢谢,淘宝20个电解电容35V100uF已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先考虑电容问题,带不了负载导致继电器反复吸合

有道理,已淘20个同规格电容,回来就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边这个小电解电容鼓肚子了,仔细看看。

已购同规格电容,到了就换下试试,价格真便宜,20个只要1元多,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见到个 阿里 的 ,还要10元。3、5元顶天了

什么意思,阿里的智能插座?这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