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波轮洗衣机水位问题

楼主(2024-09-28):
波轮洗衣机 默认洗模式,洗衣服、脱水啥的都正常,但加水总是最高水位,都快满了。是啥问题?水位传感器坏了?

网友:
检查水位传感器,以及对应水管

网友:
设置最低水位也这样?水位管,水位传感器。电脑板。

网友:
跟我那个相反,松下,每次加三档水位...............................

网友:
有可能水位传感器有问题了

网友:
水位传感器问题

网友:
重新插了传感器的水管了吗?

网友:
首先检查传感器的水管是否漏气

网友:
先检查水位传感器的水管是否漏气或堵塞,再换水位传感器试试。

网友:
不会是上水不停冲出溢水管了吧?
水位开关有好几档,都不起作用的话,只能拆修了或者换新。

网友:
水位传感器旋钮也能调节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