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胜TS-DV001-FV90 DV电池内部拆解

楼主(2024-09-28):
2018年给索尼小DV买了一块国产备用电池,型号是:品胜TS-DV001-FV90, 用以替换索尼的NP-FV70,一直想加强续航时间,

今天把他拆开看到内部结构,电池竟然不是14430,做工还可以,就不换了,这块电池满电时在DV中显示可以使用5时间。

网友:
品胜的产品相对做工还不错

网友:
电池时间不短了,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8.4V,2颗锂电串联就行,坏了可以自己换...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网友:
老电池,真漂亮。

网友:
2011的电芯

网友:
这个牌子做数码配件的用料还算规矩,品质有保障,以前还参加过评测,好像是个路由器吧,插市电插座上,接上网线,简单设置就可以用wifi,还带音乐播放

网友:
品胜这个牌子,我接触的几个产品,还算有底线。

网友:
保护板用料不错,软封装里应该是解码芯片,连到电池数据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