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WALSHE无刷电磨到了 有优点也有缺点

楼主(2024-09-28):
快递还挺快 隔天到了 包装没啥问题 基本没配件 一机一电一充 带两个磨头一个固定板手

到手发现这玩意好大一个 比想象中大多了。。。

跟550的530清洁剂与大有5733大小对比 基本就是个圆柱

6个挡位 没有无极调速 1-5没有段落阻尼 6档有 也就是说用1-5档可能会碰到变档位 不过实际用起来还好 1-2之间都是是1档 2-3之间都是2档这样
带电子刹车 关闭电源直接停转

夹头看着还行 换磨头按钮弹簧力度有点大 不是很爽

标准规格 带了一个3MM转接 这个转接有点垃圾 插进去就拔不出来了 买了个铜的在路上

装了卷胶棒试了一下 同心度无敌 毕竟4轴承 震动声音都小不少 转速还高了 无刷毕竟是无刷 就是这个垃圾转接头又卡住了

对比我的手 实际大小大家体会下 真的大 不过前面握手设计还可以 打磨精密物件还好

本来还想着再买个小钢侠公模角磨机的 现在看这个握住就能当角磨机用了 省了一笔

懂行的来了 原来是因为软连接所以四轴承

网友A:
这不是笔式电磨,握法不对。

网友:
看着好大个

网友:
用得上的话还不错

网友B:
看着不错,就是大了点,多少钱买的,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就是大了点,多少钱买的,拆开看看

上一个帖子发了 有人拆过 里面详细的很: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4046-1-1.html

网友:
就是大了一点,

网友:
耐用度,包括电池,有待验证

网友:
嗨,这么大超出想象

网友:
这下舒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笔式电磨,握法不对。

只是个样子。

抚摸党,收藏家的精品。

网友:
可以的,小了的话扭矩就不行了。

网友:
这块头,我还是继续用美甲打磨机吧。

网友:
有点粗了。握着累,也没办法想比那样拿着

网友:
这个看上去能干活的,以前买了12V的,一磨就卡顿,扭力很小

网友:
是不是有种扛着沐浴露在手上的感觉,年前有想用550电机做个电磨,预计力气是有,但机身粗了点。

网友:
看着还不错,就是有点大

网友C:
无刷电磨的主要优势是没有电刷磨损的问题,适用于使用量比较大的场合,其他方面就无所谓了。而且还需要关键部件无刷电机主控板质量可靠作为前提,不然就很难保证干得过成熟可靠的有刷电机了。低端无刷控制板比较容易出问题,维修、更换的难度和成本就远超一个质量优良的有刷电机(比如大品牌万宝至5系电机十几元就能搞定)。再就是12V无刷电机配套常见B款电池包(这种无刷电磨、电钻我都有,楼主的这个新电磨好像也是),对锂电芯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的便宜成品电池包根本伺候不了。
至于采用软连接输出轴的设备,4轴承(如果算上电机本身的两个)是基本配置,没法减少,这在成熟的经典12V东成电磨上早就是标配。而硬连接输出轴(特别是插线电磨那种一体轴)结构中,轴承反而不能太多,不然同心度更难调校。下图是博世、东成、米沃奇同级电磨的输出轴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磨的主要优势是没有电刷磨损的问题,适用于使用量比较大的场合,其他方面就无所谓了。而且还需要关键 ...

便宜 能用 不挑 120东成那个一电一充买不到 电池到时候换电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