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吹风风扇不转故障

楼主(2024-09-28):
电吹风风扇不转故障

可以加热

拆开

线圈烧了

线圈故障

网友:
前段时间坏过一个,直流电机加整流桥的,直接剪线扔了,不剪的话怕人捡去用

网友:
貌似铜包铝线圈

网友:
可以换新的吹风机了

网友:
是换新的时候了

网友:
线圈过热,可能是铝线电机 。

网友:
不值得修了

网友:
不值得修!赶紧换新的吧,新的不贵。

网友:
铜包铝高科技

网友:
绕组烧了,跳开重新接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是怎么坏的呢,绝缘漆有缺陷

网友:
铝线圈,坏了就换新,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吧啦开,全部刮干净,从没烧掉的最后一圈和第一圈接起来,其他烧掉的只要首尾不不短路,随便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地方怎么就烧了呢,烧换向器的比较常见

网友:
还没拆到这种的,都是一个直流电机、

网友:
技术够好的话可以重新给电机绕铜线

网友:
杂牌吹风机吗?铝线不好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么坏的呢,绝缘漆有缺陷

像是和啥金属件碰一起了,磨破皮短路烧的,铝线电机,没法救。

网友:
没说是啥牌子,避避坑,我用的是康夫的,17年买的用到现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