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再战1银灿IS917使用29F32B2ALCMG2开卡失败

楼主(2024-09-28):
上次开卡失败见下链接:
银灿IS917使用29F32B2ALCMG2开卡失败Can not find any match flash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919663

这次正好朋友的朗科N510S固态硬盘挂了,经查是主控板的F21位挂了,故拆下F21位颗粒开卡当56GB使用,正好将手头上两29F32B2ALCMG2颗粒替换测试一下证实都是好的颗粒,继续再战,但是又是失败了,目前正在拨弄捣鼓中,欢迎大家多指教,欢迎开卡成功的朋友指导。

网友A:
把扫描勾上,为记得这个LO6B要低格扫描才可以

网友:
去掉R6/R7/R11/R12,只短接R10试试

网友:
银灿的量产软件都很科幻

网友:
看报错信息,改量产工具配置文件

网友:
is917是挺麻烦的,不行坏主控。

网友B:
这种颗粒上fc3379我感觉比银灿917更好,某宝yi浪家的那个3379,还能开pslc,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颗粒上fc3379我感觉比银灿917更好,某宝yi浪家的那个3379,还能开pslc,非常稳 ...

好的,谢谢!有机会试试

网友(2024-11-05):
917开出来用芯片检测软件,看下掉不掉盘,掉盘必须重开

网友(2025-06-17):
基本上CE隔行显示无法卡开成功,我那个SM3281AB+B16A双贴,研究了1个月了,还没有成功,双贴CE就是隔行显示。

网友:
1.5元的银灿917板子,开炸片,就非常好用,开好片相当于半个903,支持众多slc,mlc。

网友:
报错,进配置文件把IDBT都关了

网友(2025-10-29):
引用 网友A:
把扫描勾上,为记得这个LO6B要低格扫描才可以

扫描灰色不可选,咋办

网友:
银灿917其实开卡很容易,主要是量产软件下边必须要识别出Innostor 的logo,否则开卡基本上不会成功,还有识别出来的ID号最好是补全,两个文件是917_FlashDatabase.ini和PNIndex_917.ini,一般ID号是12位的,银灿识别出来有22位。
软件下面能识别logo,ID补全配套,基本上都能量产成功的。